[3D机/KT机] 防止重锤断油,各位大神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6-07-05):
请教各位大神:50cc汽油机做大动作的时候,怎么防止重锤断油。我做汉诺的时候,灭火了,下来一看,重锤弯到前面去了

网友:
换更重的重锤(有的单独卖)、跟细、柔汽油油管(淘宝上有卖)。

网友A:
不同意楼上的,因为重锤应该始终保持在油箱后(底)部,不能在油箱的前后移动,一旦重锤落到油箱前部,极易被卡住。我认为应该用更粗的油管,把邮箱底面朝上立起来后,重锤依然朝上而不落下,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油管,那么就将邮箱里的油管的中段接一段适合的铜管,达到重锤始终保持在油箱底部的效果。

网友:
两个人两种说法让准备入油机的新人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楼上的,因为重锤应该始终保持在油箱后(底)部,不能在油箱的前后移动,一旦重锤落到油箱前部,极易 ...

如果你常飞油动3d机,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网友B:
更重的重锤,更软的油管,更宽大圆润的油箱,更短且简洁的排气(加油)管<防缠绕>,出油管竖直时重锤离底部1mm。
安装前加油测试,各种方向各种力道转动油箱,保证任何状态下都正常吸油后再装机。

网友:
可改双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重的重锤,更软的油管,更宽大圆润的油箱,更短且简洁的排气(加油)管<防缠绕>,出油管竖直时重锤离底 ...

顶老师傅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换电机。。。。(我是过来捣乱的

网友:
真飞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