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求助

楼主(2016-07-05):
刚入手一个f3飞控,在调试过程中发现闪油时会断油门,掉下来后油门恢复,这是咋回事,求助大神

网友A:
这是在逗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逗我么??????????

咋了???

网友A:
没事  乐一下 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  乐一下 而已......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供电

好的

网友C:
把油门推到高保持看下,通道值是怎么显示的。

楼主:
请问飞控推满油门,后面有三个电机的转数逐渐降低到停止,大家能说下原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油门推到高保持看下,通道值是怎么显示的。

通道显示是好的,油门最大,后有三个电机的转速逐渐降低。在电机里看到信号也逐渐降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道显示是好的,油门最大,后有三个电机的转速逐渐降低。在电机里看到信号也逐渐降低。

先校准油门航程,看下正常了没,如果不行就把遥控器里的油门量改小,设置成推满油尽量在cf里显示1900还是多少的我搞忘记了,现在没有电脑也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校准油门航程,看下正常了没,如果不行就把遥控器里的油门量改小,设置成推满油尽量在cf里显示1900还是 ...

好的,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