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X90插头这样的大东西和线头怎样焊接?

楼主(2016-07-05):
求教TX90插头这样的大东西和线头怎样焊接?

网友A:
跟小插头一样的啊,不过需要功率大一点的烙铁

网友B:
1、线头剥开沾焊锡膏或松香……
2、烙铁预热后烙铁头烫焊锡丝……
3、将沾了焊锡膏的线头上厚锡……
4、XT90公母头对插并固定(比如用老虎钳)并在XT90接线处抹上焊锡膏……
5、烙铁再次烫锡,并对已经抹上焊锡膏的XT90接线处上厚锡……
6、最后烙铁烫锡后预热已经上锡的线头,等线头的锡预热后用烙铁头把此线头压住已经上锡的XT90接线处,直到XT90和线头上的焊锡充分融合,此时拿开烙铁并保持线头与XT90焊接时的姿态3-5秒,之后松手……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线头剥开沾焊锡膏或松香……
2、烙铁预热后烙铁头烫焊锡丝……
3、将沾了焊锡膏的线头上厚锡……

实在太感谢了,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小插头一样的啊,不过需要功率大一点的烙铁

网友:
哪里用锡膏!线头上锡!插头固定好灌锡进去!在插线头进去

网友C:
绝对不能用焊锡膏,绝对。

楼主:
我改用松香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能用焊锡膏,绝对。

焊锡膏怎么了?我一直用啊……

网友D(2016-08-18):
跟普通焊锡一样的。不过不要用烙铁头尖尖的那里焊,用钝一点那里,这样好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普通焊锡一样的。不过不要用烙铁头尖尖的那里焊,用钝一点那里,这样好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