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油门问题,谢谢大师帮助下

楼主(2016-07-05):
控,飞控油门,电调电机全部校准了,油门中立点时,飞机往上飞,估计是推力太大了,我就想油门在中立点时是悬停的就ok了,我就是想要大家告诉我该设置控,还是设置飞控,控是14sg,要是设置飞控,在哪里面设置,飞控识别油门中立点不能改,1520,

网友A:
遥控和飞控设置都可以,但理论上设置飞控效果更好。
遥控设置比较简单,3点油门曲线,中点往下拉OK。
飞控设置略麻烦,一次试飞没设准又要连电脑,大概是设置类似Middle check字样的参数,容我先查查。。(抱歉现在手上没有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和飞控设置都可以,但理论上设置飞控效果更好。
遥控设置比较简单,3点油门曲线,中点往下拉OK。
飞 ...

我试了,我用的sbus,好像飞控读取油门,是直接读取电子限位器的,我改了,都没用,能说下飞控上怎么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和飞控设置都可以,但理论上设置飞控效果更好。
遥控设置比较简单,3点油门曲线,中点往下拉OK。
飞 ...

先谢谢大师了!

网友B:
让遥控器服从飞控比较好,加我QQ:10201682我教你设置

网友C:
楼主不要听2楼的,必须是设置遥控器来达到各通道中位。

t14sg为例

双击LNK健-滑动穿梭健到ENO POINT-点RTN健进入选取各通道依次调整摇杆行程并观察调参界面的变化,务必要达到通道最低1000、中位1500、最高2000,只有这样才能满足飞控的基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听2楼的,必须是设置遥控器来达到各通道中位。

t14sg为例

恩恩恩  感谢,感谢,五楼今天早上六点,跟我起来发照片,教我设置,我都好感动π_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遥控器服从飞控比较好,加我QQ:10201682我教你设置

谢谢您,早上辛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早上辛苦您了!

客气了

网友D:
扶她吧中位不是1500,好像是1540?

网友:
LZ希望能把你是怎么设置的方法发上来,让更多使用14SG的人知道怎么设置,方便大家。

网友:
一定要在控里把中立点设成15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听2楼的,必须是设置遥控器来达到各通道中位。

t14sg为例

并不是必须,F3飞控也是可以像CC3D那样主动去适应遥控通道行程的,只不过没有GUI界面直接设置,要用CLI命令,可以看看可瑞尔邹的教学视频。
另外也不是中位点设置正确了,油门在中间就一定会县停,由于动力配置的差异,悬停油门点偏离摇杆中位很远都是有可能的。
为了解决楼主【我就想油门在中立点时是悬停的就ok了】这个问题,F3飞控专门有一项参数,修改它可以改变油门杆量与动力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GUI界面可以直接修改,某邹视频有详细说明。
手头上没有F3暂时不能截图了。还有楼主用的是SBUS链接,我在CC3D上测得SBUS的中位值是1024,和PWM的1500并不一样,不知在F3上何种表现。

网友:
电机最小多少启动的。好像要设置最低 中立  最高。。然后就OK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必须,F3飞控也是可以像CC3D那样主动去适应遥控通道行程的,只不过没有GUI界面直接设置,要用CLI命 ...

本末倒置

网友(2016-09-01):
看客学习了,并且给赞一个!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D:
扶她吧中位不是1500,好像是1540?

那是你不会设置

想知道怎么设置,看泡泡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