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天行者80A 空模电调 水冷改造记录

楼主(2016-07-05):
之前改了一只中特威 甲壳虫 80A 的空模电调,从花牌2221、到800W的2845,1300W 的2860,配上6S 跑1700W的3660,使用到现在非常、非常的争气,一路过来从来没罢工过,性价比比200多的杂牌水冷电调高的太多了。原 中特威 甲壳虫80A改造的 帖子链接

受朋友所托将其手中闲置还未用的好盈 天行者 80A 进行了水冷改造,记录如下,供模友们参考:

厂家的参数标注: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80A,短时电流100A(不少于10秒)
电源输入:2-6节锂电池组或5—118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BEC输出:5V@5A(内置开关稳压模式BEC)
油门信号频率范围(Refresh rate):50Hz—432Hz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尺寸:86mm(长)*38mm(宽)*12mm(高)
重量:82g(含散热片)

电源线使用的是12号线,和之前改造的中特威的电源线规格一样。

电机端采用的是14号线,中特威的是12号线。这部分好盈的线要细些。

拆开后电调控制板的外侧上了一只透明的亚克力防护板,(中特威的没有)

MOS管板分3路6组,用铜片做了汇流排(兼做了传热片),和中特威的比起来,铜片的厚度要薄一些

使用了 1mm厚的传热硅胶垫片,感觉热导系数应该是2左右的垫片,这个硅胶片比中特威的厚多了(中特威的大概是0.3-0.5mm厚的),常理来讲,电路板高低差很小,应该使用更薄的硅胶垫片,以提高传热效率,不知道是为了成本还是有其他考虑,使用的是1mm的。

水冷片改造材料的准备:

使用4mm内径5mm外径的铝管作为连接管,和4mm内径的硅胶管绝配,采用4mm内径的孔,水流量是2mm孔的4倍,是3mm孔的1.78倍,导热性应该比之前使用内径3mm的水嘴更上一层楼

利旧原有的套热硅胶片,替换原有的铝片,用火机加热热缩

0.4mm厚的热缩管,热缩后比原配的热缩管更厚实,更耐用,呵呵呵

取下铭牌贴,贴在新散热管上。
天行者 80A 水冷版诞生了。

704硅胶赌头,搞定。

小结:
(1)本次没使用常见的水嘴(一是水嘴短了,二是水嘴外径粗了,内径小了),直接使用铝管,左右两侧的铝管长度不同,正好匹配电调(一侧有电容)的结构。硅胶可以很好的进行密封,硅胶管直接套在铝管上,便于拆卸。
(2)水路内径提升到4mm,进一步提高了水流量,减少了水阻,提高制冷效率。

希望对想使用 高性价比 水冷电调的模友有参考价值。

网友A:
技术贴一定要顶起来!问一下这个水冷散热片要买的吧

网友:
没用过甲壳虫,俺用好赢这款很顺,对测试动力搭配帮助很大。想往死里整没成功,过热(过载)保护比较灵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一定要顶起来!问一下这个水冷散热片要买的吧

自己做的

网友B:
不错···关键这个704两头一堵就不美观了···而且打胶的时候黏糊糊的····要是有什么其他干净整齐美观的防水办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关键这个704两头一堵就不美观了···而且打胶的时候黏糊糊的····要是有什么其他干净整齐美 ...

用透明的705硅胶。。。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以前造的

网友C:
頂起,我都是天行者80A改水冷的,直水路水冷片有成品賣的,6S跑1700W電機,最高溫度微暖,76cm mono deep v,80+kmph。

JetChopper30 76厘米MONO 2級MONO DEEP V/單體深V安裝記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557

楼主:
这手艺逆天了,你是怎么让704凝固的这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頂起,我都是天行者80A改水冷的,直水路水冷片有成品賣的,6S跑1700W電機,最高溫度微暖,76cm mono deep v ...

你把外传电机测试的够彻底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手艺逆天了,你是怎么让704凝固的这么漂亮的?

这个不是704

楼主:
这样呀,手艺也了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把外传电机测试的够彻底的了

弄錯了,是水上爬兄測試的。

部分船用外转电机资料推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406

我現在用6極及14極外轉子電機跑船,很滿意。

网友:
导热胶绝缘性还可以,我有刷电调散热也是这样粘的,效果是好,原厂导热垫实在太差劲了,但这样一搞就是一次性的了

网友E:
有这设备,用铜板做散热效果更好,就是重量增加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设备,用铜板做散热效果更好,就是重量增加了一点

铜的传热性是会更好,同等体积的重量也要重很多,因此还是用了铝

网友(2017-03-05):
请问楼主,这款电调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我想看能不能刷bl程序改成车用双向

网友:
加多一个继电器,可以做倒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