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12电机KV值

楼主(2016-07-05):
手上有银燕2212KV1400电机轴太软,已偏心。干脆改成3.17轴。想把朗宇KV2450转子安上去。但是银燕转子14个磁钢,朗宇10磁钢。不知道结果会得到多少KV值?

楼主:
再请教KV值与磁钢数的关系?谢谢

网友A:
12齿14级和12齿10级,保证磁钢级弧系数一致的前提下下,相同定子绕组,KV值基本一致。而且10级的齿槽效应会比14级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齿14级和12齿10级,保证磁钢级弧系数一致的前提下下,相同定子绕组,KV值基本一致。而且10级的齿槽效应会 ...

高人术语太专业,能不能通俗一点点大概明白了KV值没有明显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KV值与磁钢数的关系?谢谢

KV值电机的固有属性,表现为空载通电状态下转速与电压的比值关系(定值)。KV=空载转速/电压
转速又与通电频率和磁钢极对数有关。N=60f/p

10级和14级仅是会影响电机旋转方向(前提,定子绕组与引线焊接顺序不变--简单说你用同一个带引线定子就行),它们2者的电枢绕组反电动势星型图是互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电机的固有属性,表现为空载通电状态下转速与电压的比值关系(定值)。KV=空载转速/电压
转速又与通 ...

谢谢而且10级的齿槽效应会比14级的小。这个也不是很理解

楼主:
个人觉得极数减小会转数提高,扭矩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而且10级的齿槽效应会比14级的小。这个也不是很理解

所谓的齿槽效应直观来说就是你手转马达时候的顿感,由于磁钢不是满贴,磁力在圆周上面分布不均匀,转动过程相对铁心存在拉扯力了。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齿槽效应直观来说就是你手转马达时候的顿感,由于磁钢不是满贴,磁力在圆周上面分布不均匀,转动过 ...

明白了,就是说10极磁钢的用手转动会更滑溜一些对吧

楼主:
我已测试过了,14极磁钢换成10极磁钢后的确转速增大10%左右,扭矩看起来变化不明显。这是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电机的固有属性,表现为空载通电状态下转速与电压的比值关系(定值)。KV=空载转速/电压
转速又与通 ...

我已测试过了,14极磁钢换成10极磁钢后的确转速增大10%左右,扭矩看起来变化不明显。这是为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气隙一样么?大的转速高些,但是效率差点,扭矩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