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germaster启动时显示一个图标,无法打开软件了,怎么破

楼主(2016-07-05):
RT,是skyrc的充电器软件,可以设参数,刷固件什么的,但是目前打不开了,显示下图,怎么破,不懂英文。。。。。。

网友:
软件都告诉你装.net 4.0了。

网友A:
下一个.net framework 4.0安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个.net framework 4.0安装一下

谢谢回答了,好麻烦,好盈的直接安装就能用了。。。

网友:
樓主按下 " 是 "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