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6-07-05):
电机
的散热风扇接在哪里呀..是接在接收机上面么....一般接哪个通道呀...我用的是富斯I6....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告诉我一下么...自己DIY的大脚..不知道插哪里哟

网友A:
接收机是三通道的吗?如果是就插在三通道上就行,

楼主:
FSI6...接的四通道可以用哦.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