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F3飞控无法接收 接收机的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6-07-05):
天地飞8 的老版
接收机和遥控器没有问题
PPM 模式,CF 已经指定RX_PPM模式
接上电源 在RECEIVE 界面里 任何一个通道都不动
请教大神是啥问题,谢谢!

楼主:
对了 我的F3 红灯一直一闪一闪的 正常吗

楼主:
改成 PWM  5,6 通道可以动了,前4个通道依然不动。。纠结。。

网友A:
天地飞有pp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有ppm模式?

好像没有,弄错了,改成PWM了

现在5,6 通道可以动, 1~4通道死活不行,纠结

网友B:
天地飞的接收机没有PPM模式,选PWM字样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的接收机没有PPM模式,选PWM字样的才可以。

恩,选了这个模式了,结果5,6 通道OK了, 1~4 不行,有遇到过么

网友:
对照飞控原理图接线,但也不排除有的飞控就是PWM线序是乱的,当前和以后主流接收都为SBUS或XBUS等,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楼主:
太坑人了, 问题解决
配的线 有一根断了。。
一根断了 1~4 都没信号
各位兄弟姐妹们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