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C3D刷CF后,PPM模式,遥控打杆毫无反应【已解决】

楼主(2016-07-05):
MINI CC3D刷CF后,选PPM模式,遥控打杆毫无反应。乐迪6D接收机,控的8P插头1、2、8号线分别接接收机1通道的gnd、5v和信号线。
可是联上地面站后,打遥控杆,地面站此界面中通道没任何反应。请教是否接错线或者地方站中还要做设置?谢谢!

网友A:
PORT里UART3打开RX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里UART3打开RX试试。

打开了也不行

网友:
试试多线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RT里UART3打开RX试试。

Cc3d的技术贴不更新了?
我又开始折腾op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3d的技术贴不更新了?
我又开始折腾op固件了

刷BF的贴子还在小更新和维护中,还有两三个问题需解决,CC3D调参篇当时对PID理解不深,用默认参数小修改了一下就飞,尤其是手动感觉很不好,与固件有关,也与调参有关,总之没有BF固件好,不想再折腾了。

网友A:
看看这个贴子里的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90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贴子里的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9034

谢谢!我看一下

楼主:
pwm的多线连接也不行,接收机肯定是好的,接舵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的多线连接也不行,接收机肯定是好的,接舵机正常

刷bf试试,有时候cf识别不了的bf可以识别!

楼主:
哎!找到问题了,接收机的1号通道信号线焊盘脱了,测试PWM模式时偏偏没测1号通道,所以一直以为接收机没问题,晕死!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C:
我刷了CF、BF固件,问题一样,都是只有一个电机转,倾斜机身其他的才会转。水平没问题,校准过很多次。我也是CC3D 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CF、BF固件,问题一样,都是只有一个电机转,倾斜机身其他的才会转。水平没问题,校准过很多次。我也 ...

请问你的电机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电机问题解决了么?

没解决,但是我估计应该是电机的行程没有调。目前还在找CF软件里怎么调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解决,但是我估计应该是电机的行程没有调。目前还在找CF软件里怎么调行程。

我的解决了,是方向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