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一个伟力K124参数设定

楼主(2016-07-05):
刚入手,不知道怎样调飞的顺手,本屌丝千年对尾党,也就飞飞航线,

网友A:
这个和伟力V913相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伟力V913相比怎么样

913木有飞过,所以不清楚,应该差别不大,一个三旋翼一个四旋翼

网友B:
124觉得适合高手 炸鸡成本高  相对来说这机子应该比价稳 毕竟四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4觉得适合高手 炸鸡成本高  相对来说这机子应该比价稳 毕竟四桨

所以适合飞航线随便玩玩,一般不会拿来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913木有飞过,所以不清楚,应该差别不大,一个三旋翼一个四旋翼

是931不是913?913是四通机

网友:
我也刚买这个机子,都不知道什么参数设定,现在前后左右没问题,但高度很难稳定,油门多推一点就冲天花板,少推一点就拍地板,愁死了怎么办啊

网友:
螺距曲线设缓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