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 2s完成,有一点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6-07-05):
977这次直接买了个驰远的尾电机,2s双无刷终于弄好了,控还是垃圾控 ,头罩117的掉漆版,不过花的钱超出了预算,第一次还没开3D就炸了。。。栽倒楼顶的晾衣绳。。结果十字盘就断了个球头,第一次炸断十字盘。。是动力强了点还是材质老化了呢?犹豫技术烂翻还需要场地,所以只在楼顶悬停试机,首翻是2015年一月一日,然后备战中考一年没动过,现在舵机都有点抖,以前练对尾倒悬停,还导致一段时间起飞都困难,主齿我做了一些裁剪,电机齿用尼龙,降压模块买大了,贴在主板上装上白菜117头罩会卡到导致不能正常排震会甩尾,所以贴舵机侧,部线比较凌乱,以后再改进,电池线臭长臭长的,以后直接用平衡头作电源线,现在当一架练习机用,驰远的尾电机空转震动挺大的,精度不行,左自旋刹车回弹,麻烦大家给个100s尾电机轴距主轴距离最近有多远,还有第一次买了个模拟器发现插头对不上,用的泉速的破控,应怎样接上

网友:
977改2S问题不少,尾巴回弹很蛋疼,双无刷回弹,8520回弹,720也回弹,双716回弹,适当提高大桨转速会好一点。

就算是某位二十多年前就成为大神的魔友开发的2S改装件,一套一百多,锁尾一样回弹。

早就不折腾了,现在是8520锁尾,回弹还是有点,动力相当猛,977也就只能这样了

等什么时候闲得慌再改回双无刷试试,之前BLheli固件怎么调节都会弹,蛋疼死了,

大桨转速非常高,电机我用8600kv,8520消耗的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977这个飞机我也有两架,刚开始上手还行,经是为了练技术,还是450啊

网友:
有那么多控 干嘛还要用泉速的模拟   泉速的 我改过模拟接口

网友A:
又改回双无刷玩玩,果然还是回弹,不过换上这个尾浆还可以接受
动力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改回双无刷玩玩,果然还是回弹,不过换上这个尾浆还可以接受
动力暴强~~

,练习阶段我用两块600,摔机不会蹭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改回双无刷玩玩,果然还是回弹,不过换上这个尾浆还可以接受
动力暴强~~

你用977主电调作尾电调信号接线和100s尾信号接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