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炸鸡,求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6-07-06):
450pro,d10,k8,50v3,定速70%,电机垃圾3s,花牌3s 25c已经鼓了。电调是放到电池板下边,飞机肚子里。
连续飞到第4电,正在拉升做翻滚,飞机失速。
由于离得较远,飞的也高,没能分辨出螺距是否受控,当时已经傻了,还以为是进入缓启动了,所以赶紧推螺距,转速一直降低,也没试一下升降和副翼,就重重拍地上了。

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是失控了,还是电调保护了?
我用的白色d10,rx1002,按理说几十米距离不该失控。
电调保护可能性最大,今天气温30°,电调在肚子里,会不会太热,是不是这样的装机方案应该否决呢。
虽不是高手,但因为怕上班迟到+堵车,就猛拉几次螺距想快点放电,是不是都有关系?
还有电调保护是不是直接就停转啊?

以上是k8的日志,除了1分20秒的日志很奇怪外,貌似不像是接收重启。
附上全部日志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Lw61C3

网友:
电调保护会降低输出,为全功率的50%,不会停转

网友A:
关注!华科尔再一次躺枪!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B:
有可能是舵机耗电厉害导致电压下降大,接收机和k8电压不足导致重启。电调插头接触不良是其中一个原因。

网友:
过热保护或电池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舵机耗电厉害导致电压下降大,接收机和k8电压不足导致重启。电调插头接触不良是其中一个原因。

用的xt60插头,掉下来后跑过去,忘记打hold,发现桨还在跳动,应该是在缓启动。电调接头自己焊的,现在有点怀疑虚焊,回家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华科尔再一次躺枪!坐等大神分析

希望不是d10失控,要不我就该放大血了

网友C:
看一下 K8 日志,或上傳 K8 日志,給大家一起研究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 K8 日志,或上傳 K8 日志,給大家一起研究分析吧!

当时拿手机看了一眼,只有震动过大的警告,不知道再启动是否会保留日志,晚上有空的话就上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xt60插头,掉下来后跑过去,忘记打hold,发现桨还在跳动,应该是在缓启动。电调接头自己焊的,现在有 ...

你说的大桨跳动是大桨开始转动还是斜盘舵机在抖舵?如果是舵机抖,那你要考虑失控的因素啊

网友E:
我的前几天炸了,下来发现是香蕉头没焊接好开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大桨跳动是大桨开始转动还是斜盘舵机在抖舵?如果是舵机抖,那你要考虑失控的因素啊

不是抖舵,舵机臂已经断了,飞机横躺在地上,是大桨在试图启动,开了缓启动,所以起不来,远看就是一动一动的。发现就赶紧hold了,离近看也没发现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前几天炸了,下来发现是香蕉头没焊接好开了一个

这个电调貌似是我自己焊的,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是买的二手没开封的那种。
电调已经飞了几十起落,有过炸鸡把电池甩飞的状况。
但我捡起来时候发现电子设备没有断电,回家拆开热缩管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抖舵,舵机臂已经断了,飞机横躺在地上,是大桨在试图启动,开了缓启动,所以起不来,远看就是一动一 ...

如果是缓启动的作用,大桨应该转起来来,而不是抖,抖的话要检查是不是电机缺相了,要检查你的香蕉插是否焊牢了,我以前玩车时碰到过香蕉插虚焊导致的电机缺相,电机咔咔抖就是转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缓启动的作用,大桨应该转起来来,而不是抖,抖的话要检查是不是电机缺相了,要检查你的香蕉插是否 ...

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飞机已掉地上了,桨挨着地,不可能转起来。

网友:
问题笼统,只能建议,先电子部份,再机械部份,有计划的找问题原因。一样一样的排查,找出故障在哪里。

网友:
亲眼所见d10失控炸鸡。。10米左右

网友C:
第一張圖,有個 RC input of channel 2.........

是關於遙控的,細的字看不清,能有張大圖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張圖,有個 RC input of channel 2.........

是關於遙控的,細的字看不清,能有張大圖看看嗎?

点一下图,滑动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