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无法起飞x4v2飞控DEVO-10遥控器

楼主(2016-07-06):
螺旋桨应该没错:起飞重量完全没问题,电调行程已经效准 还有什么没弄好的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电机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太小?
起飞重量已经完全可以排除了,电机升力够了

楼主:
今天下午又重新效准了一次电调 电机同螺旋桨也重新检查了一遍没问题

网友B:
多大电机?kv多少,桨多大?几s电池?,你这就纯粹让人猜啊!!

楼主:
5215电机 40A电调 六轴 电池电压24.19V 1855螺旋桨 加电池重量9.1KG

网友B:
你是不是该上22寸的桨呢?

网友C:
手机地面站飞机模式有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