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控电电压不准?

楼主(2016-07-06):
为什么at9显示控电的电压总是比实际高0.3v左右?大家都是这样吗?怎样校准电压啊?还有昨晚在调机时,开机静置at9一段时间,突然提示控电电压报警,电量绝对是够,然后拨一下摇杆又没事。这是bug还是硬件的问题?最好乐迪售后回复下。

网友A:
都是这德行,我之前用的时候就是做个参考,报警电压设置低点 3.6 3.5都行

网友B:
报警是忘关机提醒!另外遥控器又不是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是忘关机提醒!另外遥控器又不是电压表?

不是啊,今天我故意不关机,不动它。一个小时都没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德行,我之前用的时候就是做个参考,报警电压设置低点 3.6 3.5都行

我的是无缘无故提示低电压报警,动一下摇杆又好了

网友C:
你好,

非常感谢您选择我司的产品,并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

关于AT9显示控电电压始终比实际高0.3V这个问题,不知你测试电池的工具是否准确,

若确定电池电压是准确的,那可以通过下面的步骤来解决:

基础菜单—功能设置—发射微调,把发射微调对应的电压调高0.3V就可以。

关于开机静置一段时间后突然电压报警这个问题

不知你的关机提醒时间设置的是多少,

如果关机提醒时间设置过短,超过设置时间后遥控器就会自动报警,动一下摇杆就会停止。

把关机提醒时间设置长一点就行了,具体操作步骤:

基础菜单—功能设置—关机提醒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有任何其他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

QQ:28504169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非常感谢您选择我司的产品,并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

哦,原来如此。我好像找不到功能设置这个选项。系统版本好像是1.1.5,不是记得很清楚。

网友C:
你好,1.5版本的固件是没有功能设置这个选项的,您可以升级一下固件,新的固件版本是有
功能设置这个选项的。您可以加售后工作人员的QQ,和升级有关的事项可以通过QQ来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1.5版本的固件是没有功能设置这个选项的,您可以升级一下固件,新的固件版本是有
功能设置这个选项 ...

赞一个,升级了新固件,非常好,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