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f3飞控,怎么设置才能翻?

楼主(2016-07-06):
现在翻滚半径很大,形似大回环,怎么设置才能爽翻?

网友A:
r调ate值

网友B:
pid调节旁边有个roll rate最大为1最小为0你从0.6左右开始调吧,快了就调小,慢了就调大。

网友C:
能倒飞不?

网友D:
设置怠速,翻时油门最小,升降或副翼打满,保证爽翻,3S动力还是没4S小

网友E:
收油翻,rate 6.0以上

网友F:
昨天外出飞行偶遇一位大师玩翻滚。看得很过瘾,改天我也学学怎么调才能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