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A9充电器充左上角交替显示电压和温度,开机风扇 ...
大家好:A9充电器充左上角交替显示电压和温度,开机风扇就转无法充电,请问怎么办?

楼主(2016-07-06):
大家好:A9
充电器
充左上角交替显示电压和温度,开机风扇就转无法充电,请问怎么办?

网友A:
充电器温度过高,凉一会就好了!

网友B:
哈哈,正好今天遇到。好像是左一按键卡住了长按状态,上电后就这样了。你仔细看上电后每一路都会顺序现实一遍电压
后来我是发现充电器的模式设置在8号了,降到1号模式就能用了

网友B:
诡异的是,工作模式只能降不能升,现在比较害怕是自己进入了校准模式,影响精度

网友B:
更诡异的是。。。不插电池可以开始充电哦,晕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