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阶机型求推荐

楼主(2016-07-06):
各位大虾,小弟新手一枚,半年前入魔至今飞过塞斯纳练习机1.1M翼展、下单翼练习机1.4M翼展各一。目前两个机型均能平飞航线、8字航线、平稳起落。
想请各位大虾推荐一款适合我的进阶机型。我想往油动像真机方向发展,暂时不考虑3D特技。

网友A:
买个FMS的像真竞速机练着

网友B:
其实玩航模不一定要有很明确的方向,各种机型都可以了解一下,尝试一下。根据我的经验,好像还没有练坏手的可能。你完全可以和周围的模友一起,有什么玩什么,当然有一个主要方向着重练习就可以了。见多识广嘛!

网友C:
油动桨机啊。。。。。那就入1.4米左右的轻木机。。。。。京商、全球、或者干脆入     阿波罗f3a 50e     重点推荐。。。练基本功很好用

网友:
喜欢航线上F3A;想追求速度的刺激直接上涵道,如果像你说的水平。这2个方向都靠谱

网友D:
直接8kg涡喷,一步到位

网友E:
飞像真机前,先练练3A,fms的70泡沫3A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FMS的像真竞速机练着

FMS家的看了CJ6  比较喜欢他的像真度,但是担心飞起来的感觉跟一般的下单翼练习机会不会很雷同,导致很快又失去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玩航模不一定要有很明确的方向,各种机型都可以了解一下,尝试一下。根据我的经验,好像还没有练坏手的 ...

嗯,前辈说的很有道理。当地我认识的几个模友比较高端,他们都玩60cc级别的汽油3D机,我离他们还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层次。

网友F:
像真机降落比较练技术。。飞机越小越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动桨机啊。。。。。那就入1.4米左右的轻木机。。。。。京商、全球、或者干脆入     阿波罗f3a 50e     重 ...

油动机一直是我心中的目标,之前入过一架40级的油动上单翼,装的OS46甲醇机,但是经历过2次空中莫名熄火后,有点怕怕了。
再加上身边的几个大神都玩汽油机,都说甲醇机不稳定,建议电动的练好了直接上汽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8kg涡喷,一步到位

喷喷太高端,玩不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真机降落比较练技术。。飞机越小越难飞

理论上是这样,飞机大点抗风性会更好,飞起来也更稳,只是心里压力……控制不住的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像真机前,先练练3A,fms的70泡沫3A不错。

谢谢推荐,我这就去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喷喷太高端,玩不起呀

哈哈哈哈,那就搞个50级F3A,航线飞到艺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那就搞个50级F3A,航线飞到艺术

3A,航线飞艺术,那很枯燥而且很难更需要大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3A,航线飞艺术,那很枯燥而且很难更需要大毅力

可以活到老飞到老

网友G:
建议弄个10CC的汽油机先练练手,汽油机相对甲醇机没那么容易熄火,但是不代表不会熄火,前段时间世界级的大师比赛也挂在熄火上面了。。主要看调试看人品。。。但是轻木机子真的很难修啊,环氧树脂真的很难干啊。。另外一定不要在人群和房子车子上飞,砸到头真的会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弄个10CC的汽油机先练练手,汽油机相对甲醇机没那么容易熄火,但是不代表不会熄火,前段时间世界级的大 ...

多谢中肯的意见和提醒,正是考虑到油机万一炸鸡产生的潜在破坏性,所以一直没有信心上油机。我打算按照楼上几位的意见,再飞飞高速泡沫机和F3a,把基本功再扎实一些以后再上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