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上手450机型配置!!

楼主(2016-07-06):
新手小白求上手450机型配置!!大神们给给意见!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到底是求还是不求

网友:
到底是求还是不求,同上

网友B:
大众配置: 斜盘deko1102三个 锁尾kst565x或DEKO6125 好盈50A v3 6s花牌2520 K8陀螺仪 富丽450特价空机/飞越450
拖拉机配置:银燕金属舵机用易碎舵机臂 锁尾DEKO1102 好盈40a 3s电机(富丽飞越随便选一个便宜就好)K8陀螺仪   富丽450特价空机  这种飞机可以用9元一副的木桨 油门设置低点 可以练悬停 没问题 炸一次应该不会超过50块吧

遥控器用D7E/D10/天9二代/T8FG/14SG/.... 我没说天7的原因是我用过别人的 实在是看不懂里面的设置 设置曲线好麻烦 我只用过D10和14sg d7e便宜神控 天9二代评价不错

网友:
lz都不求,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求还是不求

求!!!刚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众配置: 斜盘deko1102三个 锁尾kst565x或DEKO6125 好盈50A v3 6s花牌2520 K8陀螺仪 富丽450特价空机/飞 ...

你说的D10是不是华科尔的DEVO10

网友:
看看你有多大决心,首先模拟器练习30小时再说,不要一口气几天练习30小时。其次买飞越的450就行,舵机不用太好,售后好就行,电机上花牌就够。遥控器14sg或者t8fg都可以,这个钱一次投资,以后就不重复投资了。电池3块足以,酷点我买的1月就鼓包,可以考虑花牌之类的。上机以后,炸机或者损就换7075的升级件,自己弄才能学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众配置: 斜盘deko1102三个 锁尾kst565x或DEKO6125 好盈50A v3 6s花牌2520 K8陀螺仪 富丽450特价空机/飞 ...

你加我QQ可以么   我还有好一大堆问题想问你!
QQ369439645

网友:
舵机用恒吉的922/933套装就好了,飞机用飞跃的或是富丽的450

网友:
预算多少,练习机基本就是富力和飞越没得挑了,陀螺仪K8肯定了,其他看预算。先练模拟再上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