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图片)

网友:
校准下罗盘试试?

网友A:
第一张图显示应该是罗盘问题,重新校准一下,看看还有警告没

楼主:
校准完了,还是显示罗盘不健康。。。还是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显示应该是罗盘问题,重新校准一下,看看还有警告没

校准完了,还是显示罗盘不健康。。。还是解不了锁

网友:
到室外空旷地去试试。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重新接线重新刷固件,控恢复出厂,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飞控返厂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完了,还是显示罗盘不健康。。。还是解不了锁

那有可能硬件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