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问我打算入固定翼的坑,哪个适合?

楼主(2016-07-06):
要求,飞机要大点也不要太大能放车里最好,最好能够上3S5000毫安以上电池的,水机也可以,飞的要慢点,太快我怕跟不上,我有控,电,第一个飞机几百就好,穷人,,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都是1,。4米翼展,相对好飞。想练落地就下面这个。细节问“宝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1,。4米翼展,相对好飞。想练落地就下面这个。细节问“宝妹”吧

能不能给个关键字,要不我咋问宝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1,。4米翼展,相对好飞。想练落地就下面这个。细节问“宝妹”吧

赛斯纳?

网友B:
新手可以先试试 好小子1000  冲浪者X8  塞斯纳 等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可以先试试 好小子1000  冲浪者X8  塞斯纳 等飞机。

我查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可以先试试 好小子1000  冲浪者X8  塞斯纳 等飞机。

哪种材料的好,我看到有epo,pp,kt...

网友:
EPO和EPS我认为差点不是很多,搜:1.4米塞斯纳。一群一群的。哈哈哈哈

网友:
腰推绝对选冲浪者,好飞的不要不要的,就算装的不好也很好飞,可快可慢(冲浪者手抛也可手接)
前拉机就选赛斯纳,可以练习起降
冲浪者,赛斯纳一般都是上2200,冲浪者可上5000,但是一般飞fpv才用到5000,你也可以后面增重,电池往后面点放,2200续航一般10多分钟

网友:
价钱空机也就100多点,pnp可能在300左右吧

网友:
好小子1000,初级机

网友:
天行者个头发

网友C:
为何要限制能够上3S5000毫安以上电池的?这是按电池的要求来配飞机吗?一般都是选好机子后配相应的电池,这不是有点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限制能够上3S5000毫安以上电池的?这是按电池的要求来配飞机吗?一般都是选好机子后配相应的电池,这 ...

因为手里全系大电池,没小的,

网友:
按你这个倒选法,最好只能是赛斯纳1.4的了。新手这么选机最大好处就是烧钱多。

网友:
上大胖子吧

网友:
反正就是腰推,其他随便

网友:
好小子1800

网友:
飞机越大越容易烧钱

网友D:
上3S5000毫安以上电池的飞机都不适合新手,适合新手的飞机多用3S1300mha或3S1500mah.   入魔最好有人带,没人带就折腾KT板机教学视频多。 7分调试3分手艺,好飞机调校不到位新手最多十几秒就摔坏了。不会修不会调试压力大了难坚持兴趣。

网友E:
绝对是冲浪者X8,强烈建议,EPO材料耐摔,关键是可以用502粘,而且飞行性能一流。好小子1000的epp材料太软。对于新手来说,塞斯纳降落比较难,而且前拉机一旦出现点什么失误螺旋桨和电机还有起落架都要遭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3S5000毫安以上电池的飞机都不适合新手,适合新手的飞机多用3S1300mha或3S1500mah.   入魔最好有人带,没 ...

新手 我是新手 真正的新手 准备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对是冲浪者X8,强烈建议,EPO材料耐摔,关键是可以用502粘,而且飞行性能一流。好小子1000的epp材料太软 ...

我也相中这个飞机了 正在算配件 我手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3S5000毫安以上电池的飞机都不适合新手,适合新手的飞机多用3S1300mha或3S1500mah.   入魔最好有人带,没 ...

其实我就是没现实魔友带的哈,没现实魔友不怕,只要有论坛上的魔友就更好

我个人觉得坛子里的魔友带起不比现实中的差啊,可以学习各家之长,现实中如果遇到好的还行,不然也要走弯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对是冲浪者X8,强烈建议,EPO材料耐摔,关键是可以用502粘,而且飞行性能一流。好小子1000的epp材料太软 ...

网友:
非常同意22楼的说法

我最开始和你一样咨询了很久大家的意见,同样的是推荐了好几种飞机,其中最为多的就是冲浪者和塞斯纳,最后我在这两款里面研究了很久

最后敲定了冲浪者X8入门,这个选择绝对是最适合标准新手的,我先冲浪者后塞斯纳。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说,塞斯纳的操作比冲浪者难度大。

我飞冲浪者首飞就成功爽飞,然后一直就飞的很爽,直至爽到飞机飞丢。。。。。。大意造成的

然后就直接上塞斯纳,飞机首飞秒炸,不过算小炸, 修修立马起飞,然后几圈后,飞机掉进树林,千辛万苦找回后,没法飞。需要回家修理。然后就是现在的天天爽飞塞斯纳了,现在等着转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