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关于DJI Care有点不太懂

楼主(2016-07-06):
今天了解了DJI Care,里面有一条,飞行器掉水里了不管”

难道因为飞行器的原因掉水里不管了?这是不让大家往水面上飞的节奏呀。。。。。。是不是可以理解为DJI对自已的飞行器并没有信心???

网友:
不买就没事了

网友:
掉水责任不好分

楼主:
责任不好分?这个我还真是不能够理解,掉水上与掉地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责任不好分?这个我还真是不能够理解,掉水上与掉地上有什么区别吗??

飞控里有内存卡哇,记录了飞机是怎么出问题的,掉地上内存卡基本不会坏,掉水里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楼主太天真了吧,掉水里怎么修,飞机里面都是电路板
楼上的一群也在瞎说。进水过的电路板和电机怎么可能再使用。肯定都报废了
所以掉水岂不就要换整台飞机了。所以怎么可能还在DJI care的服务条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天真了吧,掉水里怎么修,飞机里面都是电路板
楼上的一群也在瞎说。进水过的电路板和电机怎么可能再 ...

我能够理解,不过航拍不在水面上飞,那还有什么意义,花近2千多买个care,我就觉得意义不大了,我觉得有点为DJI的售后贵在买单
再说,谁会随便、无聊的去水面上飞,也是有必要在飞,要是DJI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的话,这个规定是多余的呀,当然这可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与责任,,,,,,不过从DJI来讲,你掉水里了,没证据了,DJI确实是很难赔你飞机的,所以我觉得对专业的玩家来说,这个care是多余的,对于新手来讲,倒是有点意义,至少不用再烦燥贵的售后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里有内存卡哇,记录了飞机是怎么出问题的,掉地上内存卡基本不会坏,掉水里就不知道了!

确实理解了,不排除飞机没掉也说掉了,这个怎么证明呢。。。。。。
干脆dji以后实时将飞行过程中每隔多长时间拍个小图片上传到数据库,这样就可以知道飞机的飞行环境,是不是真的是炸机引起的,这样用户更无后顾之忧了,你们说呢???

飞机起飞的时候拍张照,飞行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拍一张,这样至少证明飞机是在飞行中,如果出事了,报告事故,DJI可以调出此时间范围内的图片,不管是掉在水里还是哪里。。。。。。问题是这样的保障还真需要DJI对自己产品的信心,以及数据库软件的支持,从目前来看DJI是做不到的,官网经常是打开一个页面要半天,查找一个产品要几小时还在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