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闲鱼收个简易平衡充充到直接奔4.3去了

楼主(2016-07-06):
充到4.29就差0.01到4.3了,虽然是拿BB响测的,但是我的BB响测B6和301简易平衡充都是4.2,卖家说是正常范围,不会损坏
电池
,请问这样会对电池造成伤害吗

网友A:
充电器不要用B3这种平衡充,电池充爆事小,引起火灾就投多了

网友B:
一般应该不会。成品中、低端4轴大都配这玩意。目前还没有过事故报道。
但是:指示灯要看紧,OK就拔是必须的。。。。。。

网友C:
我都是看到第一次充了多久,然后每次都看时间开闹钟提醒

网友D:
航模聚合物电池本来放电平台就很高。4.29V没想象的那么危险,只不过会减少一部分使用寿命。不过无论是什么充电器充什么电池都不应离人。

网友E:
BB响不是太准的,我都 是有数字万用表测的

网友F:
极品,连B3都上咸鱼收

网友G(2016-12-23):
BB响、测试议cellmeter、BW6S、充电器B6的最好不有二手的,个人建议安全起见

网友G:
加我我送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我我送你一个
怎么加,我的50748926

网友G:
2846527517都可以加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