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8双发飞机,用两个发动机差动转弯,需要注意啥?

楼主(2016-07-06):
这个双发机不好装方向舵,我想到用发动机差动转弯,敢问各位大侠,这样做的话需要注意啥?

一般普通飞机用方向舵转弯的话要补副翼,现在用发动机的拉力差来转弯,感觉都不用补副翼吧?

网友A:
一样的,固定翼转向想要保持水平都是需要补的,这和固定翼打方向舵为什么不能保持水平有关。飞机水平转向之所以要补副翼来维持水平是因为转向时飞机在做类圆周运动,外侧的机翼相对速度比内侧快、升力比内侧大,会被抬起。所以不能保持水平需要打副翼。

网友B:
不懂固定翼,但是感觉如果按你所说这个要联系到方向和油门的混控,应该不容易折腾的。虽然平时飞直升机,但是飞过固定翼,都是用升降舵来配合副翼转弯,从不用方向舵,身边有的模友飞机的方向舵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固定翼,但是感觉如果按你所说这个要联系到方向和油门的混控,应该不容易折腾的。虽然平时飞直升机,但 ...

呵呵,这个简单,实现不是问题,我的控随便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固定翼转向想要保持水平都是需要补的,这和固定翼打方向舵为什么不能保持水平有关。飞机水平转向之 ...

确实是这个道理,不过用发动机差动副翼应该补的小一些。用方向舵,再尾部会有一个额外的力矩,估计会偏的多一些!

网友:
转弯会很暴力,做好思想准备。。。

网友C:
另外一般飞机是副翼转弯补方向舵,楼主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般飞机是副翼转弯补方向舵,楼主搞反了。。。

都是同时进行,看你转的幅度多大,说是A补B,也可以说B补A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同时进行,看你转的幅度多大,说是A补B,也可以说B补A吧。。。

得看什么飞机了。。。一般是压副翼,拉杆的时候,飞机自然就会转弯,但是如果飞机垂尾偏小或者机身侧面积太大,就要打方向舵。我有个朋友的p38就没有方向舵,转弯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看什么飞机了。。。一般是压副翼,拉杆的时候,飞机自然就会转弯,但是如果飞机垂尾偏小或者机身侧面积 ...

没有方向舵,我觉得还是不方便。在天上的时候还好,降落的时候没有方向修正航向,感觉比较蛋疼。

网友D:
固机大部分是使用副翼转弯的,通过将升力的一部分转为向心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方向舵,我觉得还是不方便。在天上的时候还好,降落的时候没有方向修正航向,感觉比较蛋疼。

对,降落肯定是有方向舵的好,但是降落的时候千万不能双发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降落肯定是有方向舵的好,但是降落的时候千万不能双发差动

降落的时候为啥不能双发差动?你有试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降落的时候为啥不能双发差动?你有试过吗?

空中试过,速度越低,转向越快,低速的时候甚至可以原地转,直接进尾旋,如果是降落阶段会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中试过,速度越低,转向越快,低速的时候甚至可以原地转,直接进尾旋,如果是降落阶段会很危险。

那我把方向的比例系数调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般飞机是副翼转弯补方向舵,楼主搞反了。。。

是的,感觉LZ把自己误导了。

固定翼转向副翼为主,是因为机翼提供升力,转向是利用偏转机翼改变升力方向利用升力水平分量帮助飞机转向。

蹬舵补偿是辅助的,因为在倾斜拐弯的同时,由于升力垂直分量减小,飞机会向弯心方向侧滑,而且根据不同的机型压心和尾力臂的关系,有些机型会出现尾部侧滑不同步于机翼的情况,这都需要蹬舵修正。
另外,P38是翼载双发,螺旋桨滑流经过机翼会提供一部分升力,所以左右推力差异过大还会导致左右两边机翼升力不同程度的异常变化。而恰好,LZ打算减少的是弯心那一发的推力。。。。。。

不过,鼓励你试试。

网友E(2016-08-16):
可以参考下我的P38贴 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下我的P38贴 搜就行了

你为啥要剪电源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为啥要剪电源线?

因为两个电调会分别给接收机供电啊 当然 一块电池的系统 剪不剪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两个电调会分别给接收机供电啊 当然 一块电池的系统 剪不剪都一样

这个确实,倒是提醒了我。如果两个电调的ldo有一定失调,那会白白浪费很多功耗,

网友E(2016-12-05):
看我的贴子

网友(2019-04-14):
我都是起飞和降落时才用垂尾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