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爽飞

楼主(2016-07-06):
终于没炸了

http://www.tudou.com/v/6cQF35cp6b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冲浪确实是一架好飞机

网友A:
楼主的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起飞重量多少

1.3kg

网友B:
冲浪者的确好机,就是空间太小和载重小。楼主起飞重量都1.3KG了,起飞有点吃力吧,我的冲浪者X8起飞1.2KG,没有水平手抛,起飞用简易弹射,飞行还可以,估计重量大,飞起来有点贼。我也是用APM飞控,估计P值高了,过弯后横滚方向有点抖动,下来试一下自动调参,看看效果。楼主试过自动调参了吗?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的确好机,就是空间太小和载重小。楼主起飞重量都1.3KG了,起飞有点吃力吧,我的冲浪者X8起飞1.2KG, ...

1.3KG手抛一下就起来了,不过起飞时必须切手动,要是电传A起飞秒炸。目前唯一问题是打Loiter定点绕圈模式就盘旋下坠,但是打单纯绕圈模式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