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指点一下,这样的机身电机安装角度和使用什么翼型载重好?

楼主(2016-07-06):
如题,附加我这里的风向不稳定,求一个比较抗风的翼型或方案,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参考火鸟 翼龙 天行者

网友B:
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

E51十W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火鸟 翼龙 天行者

我这里就一个人飞,站内找了好久没有也没有具体参数,也做了架实验机也没找出来,只能发贴问了!

网友C:
精神可嘉,用凹凸翼型,升力系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神可嘉,用凹凸翼型,升力系数比较大。

克拉克、E387、RG-15如何?

楼主:
我这里的风向不稳定,求一个比较抗风的翼型!

网友D:
kf翼型,好做抗风。具体做法请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kf翼型,好做抗风。具体做法请百度

问题是我想要热切割出一个翼型!

楼主:
以前做了架电机在机翼上像冲浪者飞得可以,现在电机在机翼下就老是各和爆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想要热切割出一个翼型!

AG24,滑翔机的翼型,就是很薄,加强多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G24,滑翔机的翼型,就是很薄,加强多做点

谢谢,我去找找,还有电机在机翼下的安装角度,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还有电机在机翼下的安装角度,请您不吝赐教。

这个布局的飞机就参考天行者吧,大概2、3度的下推,让推力线比机翼稍微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布局的飞机就参考天行者吧,大概2、3度的下推,让推力线比机翼稍微低一点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布局的飞机就参考天行者吧,大概2、3度的下推,让推力线比机翼稍微低一点点

AG24和S7012没多大区别可否用S7012?

楼主:
为什么回复原图纸不能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G24和S7012没多大区别可否用S7012?

推荐AG24是因为我用过。。。相似的翼型当然都可以。

楼主:
先用KT板做双机翼有时间去看看能不能飞!

楼主:
谢谢,有时间打印图传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