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图传

楼主(2016-07-07):
今天突然图传突然出现雪花而且很严重 不飞没事 一起飞就雪花 尤其是稍微大一点油门的时候更严重  之前就没有这种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跟炸鸡有关 求高手赐教 还有一问题

网友A:
看看焊好的地方是不是震坏了,有时候只是看起来没有问题,有次我的飞机就是炸过后飞起来各种毛病,拆开修理,看起来有任何问题,然后热缩管一拆线就断了(里面的铜丝断了,不是虚焊的问题。),重新焊好就没事了。最后我想说,楼主头像的皮肤我也有(过年100块抽的)

网友B:
这个可能是图标也有可能是摄像头问题,你需要加二极管和一个2000uf以上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焊好的地方是不是震坏了,有时候只是看起来没有问题,有次我的飞机就是炸过后飞起来各种毛病,拆开修理 ...

哈哈哈 我无敌大男枪AEWQR带你走 不过玩飞机以后就很少玩了
我就是准备回去把摄像头 图传拆下来 看看 再重新装上去 再不行就换 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图标也有可能是摄像头问题,你需要加二极管和一个2000uf以上的电容

亲 你这个太专业了 不懂啊 我还是先看看是不是线路问题  不是线路原因的话就换硬件了

楼主:
再补充一点  图像之前就有点不清楚的毛病  动一动图传发射器就会好一些 感觉可能是线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线路松动的原因 我也碰到过

网友C:
看看里面有没有松的

网友D:
怎么玩,才能不看飞机,看图传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玩,才能不看飞机,看图传玩

首先对飞机的操控要过关。飞航线时控制自如  轻松稳定悬停 稳当降落然后就勇敢看屏飞吧 炸几次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里面有没有松的

趁换电调把飞机拆了 重新把线路理一理应该就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里面有没有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对飞机的操控要过关。飞航线时控制自如  轻松稳定悬停 稳当降落然后就勇敢看屏飞吧 炸几次就习惯了
...

炸几次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几次伤不起

没有不炸的。玩穿越炸机修机是日常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不炸的。玩穿越炸机修机是日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