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独角兽220

楼主(2016-07-07):
刚收到,货物是满心欢喜。说明书就是一张纸,狗屁不通的说明,最缺德的事,它那个螺丝,根本就拧不开,一扭全部滑丝。我用标准的螺丝刀。花了5个小时,还没有把这个盖子打开,网站又打不开,这样做事太让消费者失望。

网友:
这么多螺丝滑丝,,,,应该先考虑的是你螺丝刀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螺丝刀问题

网友:
这也太夸张了吧?内六角都能拧成这?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是螺丝已经打了螺丝胶,往下拧的时候要加热才行,硬拧是拧不下来的。和人家螺丝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么多螺丝滑丝,,,,应该先考虑的是你螺丝刀的问题。。。。你说的标准螺丝刀我隐隐感觉就是五金店牌内六方。。。。

网友:
有胶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螺丝刀的原因比较可能,但是螺丝质量也有点可能

网友:
楼主能说出这种话来估计是刚刚入魔的新手吧。螺丝打胶是必须的。加热一下再拧应该就很轻松了。再说一个拧不开您也没必要把所有螺丝都拧成这样吧。。。而且市场上大部分内六角不是标准的,买几把好工具才是正路,三分手艺七分家伙嘛。而且玩航模的都知道,省钱是费钱的开始。目前的补救办法就是用小电磨把螺丝切一个一字的口子,用改锥拧出来。记得先加热一下螺丝再拧。

网友A:
里面有胶,拿烙铁加热一下

网友A:
建议套餐里配一个内六角

网友:
先看下你的螺丝刀先

网友:
沉头内六角吃螺丝刀。不要用那种带个圆头的内六角,
沉头螺丝的孔浅,圆头的螺丝刀还插不到底。一扭就圆了,换一个,使劲插着扭,没准还能扭开

网友:
我也觉得是螺丝刀

网友:
买套亚托的螺丝刀。很好用 。有胶的加热,估计商家点的胶水也多了吧 加热吧,装机最后用低强度的螺丝胶。蓝颜色那种,红的大部分都高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