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机能用3s电池飞吗?

楼主(2016-07-07):
比如kds360或富丽465,都是6s版本的,能用3s
电池
飞吗?不然8块3s电池浪费了?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能起飞飞,但是是慢速长航时的飞行方式。

楼主:
因为电调是3s~6s,电机是6s,我用3s电池应该不会烧电机,暴力不了,飞点航线也好啊

网友B:
只能飞悬停航线,而且要非常温柔,无风条件

网友C:
用插头串联就成6S 了

网友D:
能起来吗?

网友E:
电压偏低

网友F:
3s串联一下就行了啊,多么正好的组合

网友G:
可以温柔飞。

网友H:
不能,动力只有不到1/3

网友I:
转速不够吧

网友J:
参数差太多,转速扭力都不够,最多悬停

网友K:
温柔悬停

网友L:
我的3s穿越机
http://rexdrone.com 这个是我买的3s系统。因为我是刚刚开始玩的人,3s比较适合,但是后来我也要玩6s的

网友M:
能飞,6S的话最低需要4S电,用3S即便是全油的转速也不高,但是全程基本要接近全油,而且锁尾不好,稍微做个动作就严重掉高(以上是亲测感受)。
我380是用6S的配置来跑4S电,格式4S2600mah,70%定速,悬停+航线在14分钟左右。
最大几S要 看你的电调支持不支持,6S电调最大就跑6S电,就算是1S也能转起来,就是飞不了哈哈。
敢上个7S电调直接就冒烟了

网友N:
功率一定的时候,电压越低,电流越大。暴力小心烧掉

网友O:
可以的啊,相当于6S半油门飞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功率一定的时候,电压越低,电流越大。暴力小心烧掉

KV决定了不可能暴,更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功率一定的时候,电压越低,电流越大。暴力小心烧掉

没有电压你何来谈功率,何来电流大???不掉下来算好了,还烧掉....?!!

网友P:
呵呵,。。我觉得大部分说的都是废话,楼主何不如亲自测试,我的配置,花牌2520 1880kv 50V3电调,用3S2200电池飞,低油门40一条线飞,声音很轻柔,也好控制,亲自试试就知道了,这论坛里面太多键盘手了,用嘴吧飞得更多,

网友Q:
买条串联线呗,600以上不都是2块电池吗。

网友:
尽量内阻相近的一起串。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买条串联线呗,600以上不都是2块电池吗。

3s2200mv 串起来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呵呵,。。我觉得大部分说的都是废话,楼主何不如亲自测试,我的配置,花牌2520 1880kv 50V3电调,用3S2200 ...

怕出问题,飞前先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飞,6S的话最低需要4S电,用3S即便是全油的转速也不高,但是全程基本要接近全油,而且锁尾不好,稍微 ...

谢谢,我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O:
KV决定了不可能暴,更不会烧

3S电机的KV比6S的大吧?

网友:
可以用  我试过  就是转速比较低  只能悬停  走航线很大机会炸鸡

网友:
转速低,锁尾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N:
3S电机的KV比6S的大吧?

嗯,他是3S电池飞6S电机,烧不了

网友(2018-10-26):
我的380这样无法起飞

网友(2024-12-08):
看了半天,为啥没人说更换电机齿呢,

网友:
我是3S的450经常不小心插了6S电池,因为都是T60插头,结果就是电调瞬间烧糊,还把舵机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