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6-07-07):
刚入手的Q3碰到一个头痛问题,好盈50av3,EBAR V2陀螺仪,日冠RSF08SB接收。正常对频,但没拔电只要一关闭遥控器,马达就狂转,开控对频后正常控制。用sbus和常规接线都一样。虽然一般都是先拔电再关控,但这样先关控电机就狂转正常吗?是什么问题?接收?陀螺仪?电调?求解?

网友:
设置失控保护了

网友A:
“一关闭遥控器,马达就狂转”,还好意思说,要求都是先关接收再关控的。

网友:
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顺序危险

网友:
玩航模还是要养成一些好习惯的,必须先开控,后上电。必须必须必须先拔电后关控。还有就是油门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先关遥控器呢?!

网友: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网友:
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惨炸过一次。你还没设失控保护,请对照说明书,把失控时油门设为零。

网友:
是不是设置失控保护了

网友:
养成良好的习惯,不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先关控。小命重要点。
先开控后通电,接着飞完了先拔电再关控。接着控里设置失控保护。
珍爱生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先关遥控器呢?!

就因为有时会被默认设置了失控保护。先关掉遥控器,马达有可能会转起来,有风险!

网友D:
设置失控保护是正解。楼上部分教唆的前辈,羞不羞,人家问解决方案,你们不知道就别人,楼主自己已经解释了,他知道这是非正规操作,只是问如何解决,也可当作是以防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置失控保护是正解。楼上部分教唆的前辈,羞不羞,人家问解决方案,你们不知道就别人,楼主自己已经解释了 ...

你管这个叫做教唆?  活久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因为有时会被默认设置了失控保护。先关掉遥控器,马达有可能会转起来,有风险!

这明显是一个反问句

网友:
失控保护设反了,重新设置一下就OK了.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解答,现在明白原因了。

网友:
失控保护 设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关闭遥控器,马达就狂转”,还好意思说,要求都是先关接收再关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