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炮塔旋转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6-07-07):
打算把主炮做成可以旋转的,之前有过一个方案就是由舵机臂两端带着电机的两根导线去接触电源正负级控制电机旋转,但是经过实验感觉可靠度难以保证,并且舵机发热严重,估计容易被烧毁,故想像各位大神征求控制方法

网友:
用微型电调加减速电机

网友:
参考小坦克炮塔改法

楼主:
谢谢,能不能说的具体点,你这坦克炮塔是不是用舵机改装的啊,用的舵机的电路板,那个最右边的是不是电位器

网友:
可以去百度静改动吧看看,那里很多这类教程

楼主:
今天尝试用舵机的控制板控制电机正反转,效果也不错就是电位器的位置不好调,要调到中位才能保证遥控杆在中位时电机不转,具体做法就是把连接舵机电机的线改为连接到需要控制的电机上,把所有舵机齿轮都去掉,电位器调整到电机不转动的位置

网友A(2016-09-17):
如果无限制旋转需要导电滑环吗

网友B:
淘宝上买个减速电机,用2*2开关换向,270度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无限制旋转需要导电滑环吗

我用舵机弄的不需要,因为转动部分不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个减速电机,用2*2开关换向,270度转动

关键在于要遥控转动,实现的方法也比较多

网友:
把炮塔装在舵机上不就行了

网友(2016-11-18):
很简单嘛  微型电机减速或360舵机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