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里轴承好多锈

楼主(2016-07-07):
新买的发动机,磨了三回车。清洗下发动机。拆开一看,里面的轴承尽然锈迹斑斑我也是醉了

网友:
硝基甲烷有腐蚀性!有一种东西叫发动机事后油可以试一下。我是用WD-40。

网友:
没用过荤油,没见过。

网友:
坚决不用荤油

网友A:
头一次听说用素油觉着自己nb的,发动机是要有多烂连成品油都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听说用素油觉着自己nb的,发动机是要有多烂连成品油都不考虑

素油便宜够用,维护又不用这么麻烦,何乐而不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听说用素油觉着自己nb的,发动机是要有多烂连成品油都不考虑

素油和荤油的动力是一样大的。
荤油并没有提升动力,只是荤油在动态范围上,比素油要大些。比如油气混合比偏差较大的时候,特别是过浓时,素油会熄火,而荤油仍能运转。感觉就是油门更易控制,不熄火。
而素油调准了油针,熟悉了规律,一样加减自如,不熄火。

网友:
我觉得发动机本身就是个损耗品,有点锈,清洗一下运转无阻就好,我有个放几年也是锈卡了,清洗过,一样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