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手机版穿越机模拟器

楼主(2016-07-07):
莫名其妙的找到了这个东西,不需要去谷歌下载,也不需要付费,只需要安卓手机,和otg线就可以随时玩了。好东西拿来分享,戳这个链接下载FPV Freerider 模拟器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018886390&uk=1565613103&third=15

网友:
感谢分享 下了试一下

网友:
没加密狗,手机触屏操作了一下,没有手感没有操作性,还是接个控才行

网友A:
下了手机可以玩 手指太大控制不好 不知道usb口用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了手机可以玩 手指太大控制不好 不知道usb口用狗吗?

就是用狗的

楼主:
我发的这个可以接加密狗,上面说了,要otg才可以接加密狗。

网友B:
重力感应才有可操作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的这个可以接加密狗,上面说了,要otg才可以接加密狗。

联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不上啊

手机支持otg吗?或者遥控器没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支持otg吗?或者遥控器没设置好?

支持0TG,插上灯亮,动摇杆没反应

网友C:
玩n久了,可以接遥控器玩的。x9d可以直接otg+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0TG,插上灯亮,动摇杆没反应

那个遥控器是什么?设置模拟模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什么软件,还有直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遥控器是什么?设置模拟模式了吗?

要设置模拟模式,切换手机与遥控操作方式

网友:
已装,试用了,超级赞

网友:
已经装上手机…谢谢!

网友(2016-08-12):
引用 网友B:
支持0TG,插上灯亮,动摇杆没反应

我的也一样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6-10-30):
这个很好,练习就方便多了,用过的说下用什么加密狗

网友:
这个很好,练习就方便多了,用过的说下用什么加密狗

普通8合一的那种带g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那个不能用,大侠你的真能用遥控也,就那种8合一的狗。

网友:
就是感觉没有电脑的流畅,反应稍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机太菜了,

网友:
除了OTG还要加密狗的才能玩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8合一的那种带g模式就可以了。

G4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8合一的那种带g模式就可以了。

这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吗

不是特别清楚,我手头是那种比较老的8合一加密狗,你这个打到g模式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清楚,我手头是那种比较老的8合一加密狗,你这个打到g模式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这个是4合1的,比较旧,上面的英文是Simulater,XTR,G4,FMS,AeroFly。没有灯,没有开关的。接上手机没反应,排除了otg线和狗的路线问题,OTG接U盘,手机有反应,电脑接狗也没问题,但是otg+狗+遥控器,在APP上怎么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4合1的,比较旧,上面的英文是Simulater,XTR,G4,FMS,AeroFly。没有灯,没有开关的。接上手机 ...

你电脑上狗用的什么模式?我一直用电脑把加密狗打到g模式,可能也是我能用上的起的原因。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电脑上狗用的什么模式?我一直用电脑把加密狗打到g模式,可能也是我能用上的起的原因。你试试看?

电脑上用的是XTR,那时买也是冲着G4的,买了发现电脑用不上,会弹错误提示窗,然后就没用过了,狗上面没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用的是XTR,那时买也是冲着G4的,买了发现电脑用不上,会弹错误提示窗,然后就没用过了,狗上面没 ...

我的也没有开关,只是电脑上用飞鹰控制台打到g模式而已。

网友E:
苹果手机能玩吗?软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苹果手机能玩吗?软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FPV Freerider,不知道苹果商店有没有,你搜搜看吧。

网友F:
我的是华科尔10  8IN1狗  插上手机闪蓝色灯,    一开游戏飞机就自动上升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华科尔10  8IN1狗  插上手机闪蓝色灯,    一开游戏飞机就自动上升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游戏里校准了吗?你试试动其他摇杆看看有反应没?

网友(2017-05-20):
遥控器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n久了,可以接遥控器玩的。x9d可以直接otg+usb

X9D不需要加密狗么?

网友G(2018-12-01):
我想要 可以再发一次吗

网友H:
链接失效了,能重新发一个吗

网友:
链接下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