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样的电池还能不能用了

楼主(2016-07-07):
(无正文)

网友A:
测一下看看每个电芯的电压正常不,胀气的话可以拿来其他用途,减少暴力使用次数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家的电池

网友B:
接着用,不暴力即可,用到充不进电为止

网友:
看着害怕,尽量别上天了,在别的地方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看看每个电芯的电压正常不,胀气的话可以拿来其他用途,减少暴力使用次数

有一个电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家的电池

花牌3s5200毫安35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着用,不暴力即可,用到充不进电为止

O,好的

网友C:
花牌电池有一些就是愿意鼓 我有一个已经鼓的不行了 我都担心里面压力太大 给鼓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牌电池有一些就是愿意鼓 我有一个已经鼓的不行了 我都担心里面压力太大 给鼓爆了

我也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着用,不暴力即可,用到充不进电为止

会不会炸掉

网友C:
你这才哪到哪 我哪个都圆形了

网友D: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才哪到哪 我哪个都圆形了

来个图看看

网友:
晚上回家拍一个吧

网友E:
两个高压高温MM

网友F:
改成2S,当显示器的电源吧~

网友D:
看电池容量和内阻(放电能力)而不是外表来判断电池是否继续使用。

网友E:
充满电放车上然后晒太阳

网友G:
充电时可能会baozha烧掉房子。看哪一个比较便宜:新的电池或者新的房子 yahoo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高压高温MM

孪生姊妹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2S,当显示器的电源吧~

我的显示器是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时可能会baozha烧掉房子。看哪一个比较便宜:新的电池或者新的房子 yahoo

吓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满电放车上然后晒太阳

一看你就是玩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池容量和内阻(放电能力)而不是外表来判断电池是否继续使用。

这个要学习

网友:
我的也是狮子4200mah

网友:
小心为妙

网友:
最好别用 换电池

网友:
有片坏了就改成2S用吧

网友:
这种铝塑膜外包的电池不用太担心,比以前钢壳外包的要安全。可以承受一定气压,如果实在太胀,最终包装膜气密性显得不足而泄气,一般不刺穿或者或者严重内短都不会冒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花牌电池有一些就是愿意鼓 我有一个已经鼓的不行了 我都担心里面压力太大 给鼓爆了

这种铝塑膜外包的电池不用太担心,比以前钢壳外包的要安全。可以承受一定气压,如果实在太胀,最终包装膜气密性显得不足而泄气,一般不刺穿或者或者严重内短都不会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铝塑膜外包的电池不用太担心,比以前钢壳外包的要安全。可以承受一定气压,如果实在太胀,最终包装膜 ...

真的吗?

网友:
是的,铝塑膜(通俗说就是软包电池),聚合物的基本都是软包,可塑性强,根据尺寸还可订造所需规格的电池,当然要有相应的模具

网友:
扔了吧  达普的

网友:
可以用,要注意温柔一点,时间减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