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

楼主(2016-07-07):
看到TB上有款pix飞控卖335元,不知道靠谱不?希望模友们指点一下,或有用过的谈一下:感受也行,谢谢了。

网友A:
靠谱!喜欢捣鼓的用pix多,想省事就上商品控

网友:
可以用, 不过pix的的罗盘很容易受干扰, 要用外置罗盘才行.

楼主:
之前一直用ApM2.6,不知道pix好调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用ApM2.6,不知道pix好调不?

你用APM的固件不是都一样.

网友B:
刚买的,挺上手的,调试比较简单,也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挺上手的,调试比较简单,也比较稳定

新手比较适合用TopXGun拓攻T1飞控,超级稳定

楼主:
谢谢各位支导

网友(2016-09-04):
我也买了,在用,还不熟,暂时没有大疆和极翼的好用

网友:
我可以说不靠谱吗?我帮学弟买的一个,BUZZ接口和外面的壳没有对齐,导致蜂鸣器接口插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