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加工叶轮的朋友?

楼主(2016-07-07):
如题:有没有能加工叶轮的朋友?叶轮直径30mm左右,形状如图,有兴趣的朋友联系QQ:471076287

网友:
恐怕得数控铣

网友:
有四轴的应该可以。

网友:
4轴也不一定能做,

楼主:
数量不多,普通的加工点干不了,高档的又不给弄,或者价格太高!以前有一个老师傅用普通铣床弄得挂轮联动什么的也能干出来。

网友A:
实体图发上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体图发上来,看下.

网友A:
不是照片,是图纸。

网友:
如果有样件,就铸造吧。只有图纸,就三D打印再铸造。(可以铸空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照片,是图纸。

这是另外一个类似产品的图,6个叶片,那个照片是4个叶片!涉及到安装轴尺寸,图纸还没画出来。还有2个叶片的叶轮部分更长一些,大概是这个样子,加工的方法都差不多的。

网友:
精密铸造是首选,无须再议。

网友:
单个 自己焊接省钱

网友:
同意楼上,没有批量的情况下用机械加工出来的费用你吃不消不说还没多少人肯做,除非你土豪花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