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飞机手动比自稳更稳定

楼主(2016-07-07):
是不是PID或者什么参数没设置?那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呵呵··你是在说你的技术很好嘛··

网友B:
震动太大就不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太大就不稳啊

震动?手动模式下就肯定没有,自稳的话,没多留意,不过好也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震动?手动模式下就肯定没有,自稳的话,没多留意,不过好也没有的

自稳的程序不知道是不平衡还是有震动, 震动大的时候自稳工作的效果就不好.手动的话反正都是你自己控制, 震动再大也无所谓啊.

网友C:
众所周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是在说你的技术很好嘛··

别取笑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的程序不知道是不平衡还是有震动, 震动大的时候自稳工作的效果就不好.手动的话反正都是你自己控制,  ...

在手动模式下,急速摆动摇杆,没见飞机有震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手动模式下,急速摆动摇杆,没见飞机有震动呀

震动...能看到的震动那是地震. 飞机没有这么暴烈.不知道你用什么飞控, 如果是cleanflight的固件, 自己连上控制台看, 在电机测试的页面有震动的曲线. 那个曲线越平直, 震动就越小. 反之震动就比较大, 如果怠速震动超过10, 就考虑安减震以及做桨平衡吧. 否则油门一大飞机就震翻了.

网友:
我飞控版不做减震直接尼龙柱安装,用双面胶做减震反而不好,反正现在自稳还可以。

网友C:
有些飞控的自稳是没有D的 手动PID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能看到的震动那是地震. 飞机没有这么暴烈.不知道你用什么飞控, 如果是cleanflight的固件, 自己连 ...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飞控的自稳是没有D的 手动PID都有

我用的是F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3

f3还不错啊,调试得当还是很稳的。振动小的时候都不用调pid。不知道你说的振动是什么样,如果是快速抖动,就是p大了,如果是喝醉了一样晃动就是i大了。pid算法用lux?模式,名字记不清了,第三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还不错啊,调试得当还是很稳的。振动小的时候都不用调pid。不知道你说的振动是什么样,如果是快速抖动 ...

谢谢您的回复

现象是:急速摇几下摇杆然后停止,飞机会摆几下才能稳定下来,而且在悬停时有像苍蝇叫的嗡嗡嗡的声音

另外,你说的LUX算法,是在哪里设的,我下载了BF但找不到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