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FD433接舵机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6-07-07):
我的机子是大胖子配MFD飞控和433, 银燕9克+12克金属
舵机
+12克金属起落架舵机,现在问题是上电后所有舵机有轻微的无规律抖动,有喳喳的声音,是不是还突然大范围抽动一下,很吓人,尝试过关闭摄像头和
图传
电源,还是有这个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之前用a控+a433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同一套配置

网友A:
你把433发射离飞机远一点试试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把舵机线和电调线困在一起了,现在把电调线分开,分别加了磁环就好了

网友B:
你说的电调线是电调的电线还是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