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7-07):
刚入手肥鲨hd2眼镜,原装电池写的不能用平衡充电,我就不明白了,锂聚合物不是都应该使用平衡充电吗,这个为什么不让用平衡充,求解答,正确充电方式

网友:
第一次过放用a6只认1S,用308冲回来,后面3.7V用a6正常冲。

网友:
还有,这电池很怪,电压检测工具无效,万用表测 两边是正极 中间负极

网友A:
我的用平衡充, 也没和楼上说的那样  bb响插上去就是2s电池

网友:
土豪的东西 用不起。。。。这电池自带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平衡充, 也没和楼上说的那样  bb响插上去就是2s电池

没试过BB响,我用专用的电压检测工具

网友:
我用A9平衡充,但4.10V就停。

网友B:
我也是4,1停

网友C:
标配就有线的  特意让你用平衡充电

网友:
拿走不谢,我叫雷锋

网友:
可以充的,建议改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配就有线的  特意让你用平衡充电

是带有充电线,但是你确定电池上的标签英文是让用平衡充?

楼主:
你好,你第二个照片里,显示的不是用的平衡充,就是充电,平衡充显示的应该是充电器屏幕上面那行字,balance charger

网友D:
1s的电池你平衡什么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的电池你平衡什么喔

怎么是1s?说明书写了2s7.4的li_po

网友E:
我是用B6可以充,只是不要用balance charg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B6可以充,只是不要用balance charger

那你充电还插平衡头吗,选择charge档?

网友F:
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lipo7.4v,不让用平衡充

网友G:
FliteTest出了专门一期节目,专讲如何自制肥鲨电池的。原因就是这个肥鲨原装电池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