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关于亚拓版本MB的N和A的问题!!

楼主(2016-07-07):
请教一下设置完M选项之后似乎N直接跳过,莫非A选项的两个水平+侧摆放设置是以前老版本的N选项。 那么问题来了我如何在调机过程中判断自旋优化是否正确,还有一个问题,按照以前的经验十字盘布局的123号舵机顺序似乎在亚拓版本里面也不大一样。谢谢哪位大师能来指点小弟一下, !!!

网友A:
mbplus自选优化不需要自己调整~~他会自动判断~据说是采用了六轴传感器的原因~欢迎加入mb  qun讨论交流~~ 幺幺九零四灵八零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plus自选优化不需要自己调整~~他会自动判断~据说是采用了六轴传感器的原因~欢迎加入mb  qun讨论交流~~ 幺 ...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