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水冷风动救援船

楼主(2016-07-07):
?sharefrom=iphon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x=历时两个星期零6小时,我的风动救援船终于完工了!下面是大家最关心的配置表:电机:银燕2212 980KV配1045桨 ,电调:杂牌30A双向水冷电调 电池: 3S 25C 5200毫安 控:MC6  。 FPV套装: 7寸雪花屏 ,700线高清摄像头 ,5.8G 600mw图传,两块2200毫安 3S 25C锂电 外加一舵机云台

楼主:
因为FPV发射器和电调在保险盒里会变的超烫所以加了一吸水泵和水冷块给弄成水冷 ,吸水泵单独供电

楼主:
期待着第一次下水

楼主:
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浮力不够吧,救援时很容易潜水。

网友:
图传发射打上防水导热胶拿出来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浮力不够吧,救援时很容易潜水。

浮力应该够了吧,我看着那是PVC管喷涂银粉,不是金属管,而且两头有堵头,里面中空

网友B:
把控换了、要不对不起你的工作量

网友C:
方向怎么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控换了、要不对不起你的工作量

哈哈,MC6用在救援船应该够了…而且刚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怎么控制呢?

矢量舵机云台

网友B(2019-05-13):
你这个遥控器没有装中立弹簧换向是怎么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遥控器没有装中立弹簧换向是怎么换的?

舵机呀,自动回复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