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飞翼 fpv配置问题 大神请来

楼主(2016-07-07):
刚入手了一个x5飞翼  打算用飓风2216电机+好赢40A电调+4200毫安3S电池   搭配 u22飞控  ct210图传 切糕433 山狗sj4000    不知道这些设备都放飞机上 动力可以不! 能飞的话续航大概在多久! 请飞过x5的兄弟指教下  飞x5需要注意哪些点  重心是不是在中间凸起的两个小丁

网友:
2216 配1400kv或者1250kv都可以,重心就在那个小丁处。飞X5注意速度不要太慢,低于30km容易螺旋

网友A:
重量不轻啊,舵量调节至60%,转弯注意给油门,当心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不轻啊,舵量调节至60%,转弯注意给油门,当心失速.

有这么严重?

网友B:
称重一下,1.3公斤以内都可以

网友B:
重心在小突起前一点更合适

网友C:
x5飞过10km 续航50分钟路过

网友:
总巡航45公里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x5飞过10km 续航50分钟路过

哥们报下配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不轻啊,舵量调节至60%,转弯注意给油门,当心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称重一下,1.3公斤以内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在小突起前一点更合适

网友:
X5非常不错,担心时速就加个翼刀,很好用的,配置就那样。10公里,1300米穿云的路过!!

网友:
同样配置,1.5kg续航25分钟。低速会螺旋

网友:
玩得真开心嘛

网友:
我刚入了X5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在小突起前一点更合适

您好。您指的小凸点前 是指机头方向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指的小凸点前 是指机头方向么 谢谢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