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真不耐用。。。

楼主(2016-07-07):
hcp80的空心杯电机,飞了三四十点左右就不行了,换新电池也一样,起飞无力,高度也上不去。。。

网友:
还是原厂的最好,换了很多种都不行~甚至伟力966的都不行~

网友A:
我一直都說空心杯不行的,

但這個版,很多死硬派,說空心杯怎樣的好,真的沒救的

可能是那偉力的水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說空心杯不行的,

但這個版,很多死硬派,說空心杯怎樣的好,真的沒救的

空心杯主电机确实渣渣,就算减小齿轮比例,降低负载也不行,用不了多久

空心杯尾电机还可以接受,毕竟不是时时刻刻满载,寿命还可以接受,不过我自己已经改双无刷了

网友:
ncpx的也差不多,受不了就换无刷吧

网友:
怎么改尾无刷

网友:
hcp80这个级别改尾无刷不好改,mcpx 改就有现成的。要是受不了空心杯的话有地平线原装无刷套装改,或者上大级别的250级别的或者火狐200的也行。 要是对手感要求不高的玩100s双无刷的也行。

网友B:
换HCP100吧,N50替换原电机,一块多钱一个,比原装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說空心杯不行的,

但這個版,很多死硬派,說空心杯怎樣的好,真的沒救的

有刷和无刷各有优势。无刷寿命长,效率高,但是无感无刷的线性和响应真的非常差,玩车的都知道,很多玩漂移的都把无刷改有刷的,或者上有感无刷。

直升机主电机用无刷就很合适,3D设直线油门靠螺距变化。尾电机的话,有刷性能真的比无刷好,不要不服。寿命方面,不要以为无刷就不会坏,主无刷电机都很多内断情况,何况更容易坏的尾电机,无刷坏一个也够买一打空心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刷和无刷各有优势。无刷寿命长,效率高,但是无感无刷的线性和响应真的非常差,玩车的都知道,很多玩漂 ...

笑死人,

主電機無刷很多內斷,你真的不去電視台做編劇實在可惜,

你作故事的能力那麼高,佩服佩服

明明就是空心杯,便宜貨,一分錢一分貨,卻說得它比貴價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和无刷各有优势。无刷寿命长,效率高,但是无感无刷的线性和响应真的非常差,玩车的都知道,很多玩漂 ...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笑死人,

主電機無刷很多內斷,你真的不去電視台做編劇實在可惜,

无刷电机断线的实在太多了。群里问问,论坛多灌灌吧,不要带感情说话,只会伤到你自己。
我已经断两个主电机了,你不行我可以拍照给你。里面断一根线(不是两根都断),动力变差启动困难,一些主板即使断一根还是顺畅启动,所以很多人坏了都不知道,查不出动力不好的原因。我也不想学他们绕线花时间,重新买了两个了事。你也可以说黑金电机差。那你问问,100S炸坏尾电机的有多少人,成本比不比空心杯小

对于真正飞3D的,最注重的是性能。尤其有难度的航线动作,尾巴不好飞一次炸一次!!
一分钱一分货,那也是用在空心杯和空心杯的质量对比上,无感无刷压根不适合高精度的操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断线的实在太多了。群里问问,论坛多灌灌吧,不要带感情说话,只会伤到你自己。
我已经断两个主 ...

佩服佩服,你才華揚溢,最好去寫小說,寫劇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你才華揚溢,最好去寫小說,寫劇本,

算了,跟你辩论无意义,就此打住吧,勿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你才華揚溢,最好去寫小說,寫劇本,

尾巴上,空心杯的手感和无刷手感差距还是有的,要是区分不出来那只能说你太菜

网友:
好不好用看使用者自己的要求,简单悬停航线翻滚的,无刷好,不用担心一下子烧电机。当然万一烧了这个就不要算成本了
玩什么都要钱,不能太计较。
如果你真心想追求精准度,让尾巴说停就停。无刷是差很多。
这个原理多少年前都被证实,不想重复
关键是使用者用不用到这个精度。如果用不到。多说也没用。

网友:
飞911时原厂主空心杯用了100电左右,后来换110主无刷,不坏电机,开始坏电池了

网友:
从构造上看,空心杯转子的重量最轻,又有直流电机启动力矩大的特点,动作响应上具有天然优势。。。

网友:
空心杯便宜也好用,跟轴承一样固定几十个起落换一个也不会有啥问题。当然,我是菜鸟,只是为了维修少废脑子而已。

网友:
空心杯电机的电刷和换向器工艺使得寿命大大延长,我认为关键是换向器的尺寸极其精巧,直径仅仅比主轴稍微粗一点,这样的设计让线速度大大下降,跟电刷的摩擦自然就少很多。如果电刷和换向器的材料质量没问题的话,使用寿命还是相当长的。

网友:
250 級或以上約無刷電機內部斷線的機會真的很微,但小機的無刷,斷內部電線就是壞的主因,不知道有無重繞電線的経驗。

网友D:
空心杯参差不齐,好的空心杯非常耐用,可惜的是淘宝上大部分不是,除了原厂的。非常同意10楼度的观点,主电机转速要求不高但是负荷很大,用无刷较好。尾电机调速要求高,用空心杯最好。但若就一台机子想不停地飞,只有上双无刷,有刷连续飞会过热的。各有各的好处,没有绝对地好坏。用繁体的朋友不谈事只谈人,彪么?

网友:
我已经放弃有刷,80只在家里悬停休闲玩。户外还是双无刷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了,跟你辩论无意义,就此打住吧,勿复

这是小号,你还没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笑死人,

主電機無刷很多內斷,你真的不去電視台做編劇實在可惜,

无感无刷线性实在太差,人家说的没错。再说谁告诉你空心杯是便宜货,无刷是高级货?? 空心杯价格低, 那是因为空心杯不是模型专用, 产量大过模型用的无刷不是一两个量级。 反而模型用的无刷电机需要特殊设计, 自然成本上去了, 价高不见得性能各方面都强, 无刷顶多也就强在寿命和耗电上, 用作主马达,定速使用没啥问题,尾电机无刷手感实在不如空心杯。
还有就是电脑风扇用的全都是无刷电机, 便宜的风扇价格还比不上一个空心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HCP100吧,N50替换原电机,一块多钱一个,比原装更好。。。

方便给个N50的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便给个N50的购买链接吗

你在某宝搜“强磁航模N50电机”,信瑞电子那家的就可以,超划算。不过这款电机功率大,直接代换原厂电机可能引起电路失控,所以未必适合你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