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有谁知道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6-07-08):
MB有谁知道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按住不动,进入设置模式之后再按住不动,一直到乱闪,然后断电,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不动,进入设置模式之后再按住不动,一直到乱闪,然后断电,就OK了.

谢谢!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