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点,,

楼主(2016-07-08):
本菜鸟,才收了台精灵3a功能一切正常。试机后录像的视频和拍的照片、到不了手机的相册图片里面?求助是不是设置问题?请老师们指点迷津,就此谢过了

网友A:
视屏会自己缓存   图片需要到编辑器机才会同步  这是我手机的情况

网友B:
在存储卡里啊,精灵上的存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存储卡里啊,精灵上的存储卡

卡里应该会有,就是手机上,拍的视频和图片都没有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屏会自己缓存   图片需要到编辑器机才会同步  这是我手机的情况

我这没有不知是何原因,我手机是iPhone6s IOS9.3.1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没有不知是何原因,我手机是iPhone6s IOS9.3.1版本

不会到相册里面  你要到dji go里面才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到相册里面  你要到dji go里面才看得到

那要怎么弄到手机相册里面?视频拍完以后就会立刻到APP_GO里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弄到手机相册里面?视频拍完以后就会立刻到APP_GO里面呀?

视频会直接在dji go里面 苹果用dji go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