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好盈铂金40A定速一直设置不好

楼主(2016-07-08):
飞越450的练习机,飞越原厂450电机+铂金40A+2200 25c电池
用设置卡开定速LOW,油门70一条直线,启动后大桨声音很软,地面上还转速还高一些,一推螺距马上就掉转,只能飞1米多高。定速HIGH,75油门可以比较正常飞,但大螺距(满螺距也就10°)会掉转掉高,只能再提高油门曲线。
不开定速飞行时间7分30,开定速大概5分钟。
问题来了,虽然一直提高油门是可以正常飞,但咨询了好几个人,都说60油门就能悬停,3D也才75油门,为什么我这个定速效果这么差?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旋翼头能上下窜动

网友A:
铂金40有定速么?
我所了解50才有

网友B:
铂金40A的定速不是太好用,建议买一根好盈的定速传感器,配合蓝K8或GV8000这类带定速的K8使用,效果超好!!

网友C:
我是铂金40A,定速高,71的样子,很好飞哦.螺距大了掉转正常,但掉太多可能你要考虑一下电机,电池等东西了.光电调一个没用,3S掉转估计正常,我的是6S,用的460MX电机.

网友:
加我qq,我告诉你原因2531848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40A的定速不是太好用,建议买一根好盈的定速传感器,配合蓝K8或GV8000这类带定速的K8使用,效果超好! ...

确实有人告诉我这个电调定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铂金40A,定速高,71的样子,很好飞哦.螺距大了掉转正常,但掉太多可能你要考虑一下电机,电池等东西了.光电 ...

我设定70也还能飞,就是掉的厉害,直接降到地面…我再提高提高油门吧,3s动力定速可能确实跟不上,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40有定速么?
我所了解50才有

省钱买了40A,用用才知道比50A差远了,还有450机身没有电调位置,50A没地方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省钱买了40A,用用才知道比50A差远了,还有450机身没有电调位置,50A没地方放啊

当初咬牙买的50,现在看来对了,我是塞到pro电池板下,贴着侧板装的,可以装下,就是可能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咬牙买的50,现在看来对了,我是塞到pro电池板下,贴着侧板装的,可以装下,就是可能散热不好

50绝对买对了,以后更大的机都可以用。当时算50再加个设置卡没舍得买,果然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那天改回普通模式想当普通电调用,尾巴不如定速锁的好,不好飞啊

网友:
看你的电机齿,如果是12T大概百分之80才起动定速

网友:
记得当初有刷beheli的 那个固件定速确实牛

网友:
检查你的电池,是不是放电能力不行

网友:
我说说我机子配置吧,富丽465机身,460mx电机,好盈40A电调,12T斜齿,男爵15006s,定速好像是71的样子。飞起很爽。

网友:
铂金40A定速基本上没法飞,用80直线油门就很好飞

网友:
换凤凰的吧,定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