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飞其中一个电调很烫和GPS无信号,请大神帮助

楼主(2016-07-08):
宝上买的到手飞:280,APM2.8+6MGPS,银燕银燕2204+KV2300,电调银燕BLHeli 12A,天地飞9。之前GPS还正常,这几天一直都没信号。APM上的蓝灯一直闪,GPS上的蓝灯也闪。无重大炸机,除了两次降落翻了。检查线路无问题。这是什么原因?用地面站调能好吗?还有三号电调通电很烫,调了行程和换电调都没有好。还发现,电调直接接收机不烫,接APM就烫,其他三个正常。即便这个电调发热,飞行一切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新手不解中,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淘宝的到手飞你也敢用?为什么不买商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的到手飞你也敢用?为什么不买商品机?

新手不太懂。目前飞的挺稳

网友B:
淫燕电调恢复出厂值   注意一下电机汤不烫 如果电机也烫就考虑桨是否过大 或者三叶换2叶 gps线序插头检查没问题的话 就只能换一个试试了 穿越机你带gps干什么 索性扔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淫燕电调恢复出厂值   注意一下电机汤不烫 如果电机也烫就考虑桨是否过大 或者三叶换2叶 gps线序插头检查没 ...

现在的情况是,通上电就热。不起飞的情况下。直通接收机不热。换了电调也没用。检查焊点等都没问题。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了。每天飞,也没问题,很稳。实在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通上电就热。不起飞的情况下。直通接收机不热。换了电调也没用。检查焊点等都没问题。实在 ...

电调热是正常的!内带了bec的!你飞控用哪个电调的bec供电哪个电调就会发热,没影响,要不你买个独立的bec给外部设备供电,不用电调上的bec这样不飞电调就不会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通上电就热。不起飞的情况下。直通接收机不热。换了电调也没用。检查焊点等都没问题。实在 ...

还有这个机机没必要装gps,带的gps也很差坏了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热是正常的!内带了bec的!你飞控用哪个电调的bec供电哪个电调就会发热,没影响,要不你买个独立的be ...

应该是这个原因的。带GPS我怕飞丢,还能返航。我现在就是看着机子飞的,屏幕不习惯看呢。每天很慢的划圈。这新手练习有什么好建议?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原因的。带GPS我怕飞丢,还能返航。我现在就是看着机子飞的,屏幕不习惯看呢。每天很慢的划圈 ...

远离人群,慢慢练,别飞太好太远控制在目视范围内,别紧张先练好四面悬停及了解飞控的个功能含义,遥控上各开关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