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四轴3D飞行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7-08):
看大神们的3D飞行视频很感兴趣,目前把电调已经打开了双向模式,就是不懂如何设置CF软件,望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
对了,目前用的是F3飞控,刷的CF固件

网友:
在cf里的设置界面里,有led,声呐和gps等等那一栏,找到3d模式打开,然后校准一下中位应该就行了。

网友A:
先讓機子能正常起飛翻滾~
先讓機子能正常起飛翻滾~
先讓機子能正常起飛翻滾~
很重要!
然後再進去 調3D模式~~
最後再開啟電變雙向模式(要先在正常模式下~做好油門程校正~再改雙向)
弄一個3段開關 控制 ~~~上鎖~自穩(或半自穩) ~3D

油門要中置~ 才能解鎖!
注意油門搖桿打的量(正反轉)~ 可以在 死區 微調大小!
地面測試前~ 請拆槳~ 以免不熟悉~發生意外!

网友:
忘了講~ 如果電變有支援煞車~ 可以把 demplight 勾選! 對急速反轉有幫助的!  抓相位會好一點!

如果沒支援~ 就別開~ 不然會~慶菸~ 放煙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图片看不清楚。请教第5步那个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讓機子能正常起飛翻滾~
先讓機子能正常起飛翻滾~
先讓機子能正常起飛翻滾~

现在就是3D开关不知道怎么设置,能具体给讲讲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3D开关不知道怎么设置,能具体给讲讲吗

第一段 設自穩
第二段 設 半自穩
第三段 設 空白的 ~ 就是手動 但是不是 Air mode  或其他模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 設自穩
第二段 設 半自穩
第三段 設 空白的 ~ 就是手動 但是不是 Air mode  或其他模式 ~

现在我这么设置了,但是不能解锁

网友:
也可以用搖桿解鎖

网友C:
你好,请问怎么关闭双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怎么关闭双向设置

用电调设置软件可以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调设置软件可以改

具体改那一个呢?看不懂英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