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K8不锁尾

楼主(2016-07-08):
加油机尾向右跑,方向向左修正,机尾又向左跑,点解啊。

陀螺增益60,80,100都试过,怎搞啊。

网友A:
K8是不是锁尾模式

网友:
K8 問題多多,買個正牌的貨吧

网友:
【加油机尾向右跑,方向向左修正,机尾又向左跑】
——感觉 是不是 “感度” 太低 了 哦 ——
自己 检查 检查 感度通道 的设置参数 。

网友:
修正方向反了

楼主:
高温天,楼下楼上跑,脚都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是不是锁尾模式

是锁尾模式,全部用的默认参数,就调了陀螺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锁尾模式,全部用的默认参数,就调了陀螺增益。

默认未必是锁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未必是锁尾模式

我在博士帽里点了“锁尾模式啊”

网友:
舵机臂你装那个孔飞机振动是多少尾巴是否顺滑

网友:
如果试过各种方法都不行,可以试试换陀螺仪。我就试过这种情况

网友:
尾舵机反向

楼主:
不装大桨可以锁尾的,可能是震动大,在快离地时,机机在地上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大桨可以锁尾的,可能是震动大,在快离地时,机机在地上跳。

这个一般不是震动大,可能桨没甩直,脚架太软,中联没固定好,等等

网友:
锁尾滑块是否顺滑?

网友(2016-10-16):
正如14楼所说
我试过是尾部机件未固定好
要细心检查

网友:
你还不如装 一个APM pro 也就两百多。不想玩电直了,还可以装在多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