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超级便宜:玩大航模(无人机)低调点的好处。

楼主(2016-07-08):
6月11号试飞旋翼直径2680毫米的 大航模直升机 失败。
原因很简单:主旋翼振摆抑制弹力偏弱,且离合器配合不良。

于是就叫配套厂家去做:新设计的 离合器 甩块,结果:
这个配套厂家左推右推、害得俺:白白耽误近一个月
他根本没去做这个零件。昨天俺不得不在重庆本地寻找加工

尽凭一个电话+一封电子邮件——重庆陌生厂家 就答应做
今天一早:给俺报价 ——哈哈——比预期便宜 5倍 。。
俺 当即 下令——尽快开工,俺星期天(7月10号)就去付款。

重庆陌生厂家 已经说了:星期天 直接付款 取件。太耿直了
俺真是没想明白:“配套厂家”白耽误俺 一个月 哦 。。

网友:
早就预见的结果了。。。

网友A:
。。。。。还好不贵。废了就废了吧。

网友B:
直升机还是双旋翼的效率高,国际无人直升机发展方向趋于认同双桨直升机

网友:
这飞机够大

网友:
这架全手工的?

网友:
加油了,搞开发的都不容易;
倾家荡产,亲人离散还不一定换到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还是双旋翼的效率高,国际无人直升机发展方向趋于认同双桨直升机

双翼翼载荷肯定是不够的。又不能做个很长很长的旋翼。

网友:
旋翼振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得铰链挥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翼翼载荷肯定是不够的。又不能做个很长很长的旋翼。

脱离数据谈理论都是扯淡,世界上一多半直升机都是两叶浆,怎么就载荷不够了?不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离数据谈理论都是扯淡,世界上一多半直升机都是两叶浆,怎么就载荷不够了?不够多少?

先数数 美军 最新的 S-97 直升机,有多少片 大桨

【回复 沙发】——确实俺:早就预见的结果——

先说说离合器的事:在此之前、俺是 购买 别人的离合器
其实:俺一直都知道购买来的离合器、存在的不足之处
总是想着:先凑合飞一飞,再来看哪些需要 亲自做改进

【回复 3楼】——等这个新零件做好,旧离合器就 报废休息咯。
【回复 5楼】——空气动力学观点看,确实两片桨效率更高,
可是,要满足工程所需的载荷能力,两片桨就只能玩体育航模咯。
【回复 8楼】——不是手工的,恰恰相反:用的全都是高级
加工手段:(数控)激光切割,数控铣床,数控车床,弯管机。

【回复11楼】——看下面这张 振摆钢片 弹簧,俺已经 加宽加厚咯,
(目前这个四桨旋翼头,只设计了振摆抑制,和一个简易的挥舞铰)。
主要是要尽量节约开支,尽早得到这四桨旋翼系统实际升力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数数 美军 最新的 S-97 直升机,有多少片 大桨 !

【回复 沙发】——确实俺:早就 ...

呵呵,所以说脱离数据空谈理论就是扯淡,人家起飞重量多少,人家航速多少?知道这共轴和普遍的共轴有啥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所以说脱离数据空谈理论就是扯淡,人家起飞重量多少,人家航速多少?知道这共轴和普遍的共轴有啥区 ...

  你就 做个 2片 1200毫米 等宽大桨 能载重 30Kg 的 吧。
希望你的 造价能低于三万人民币 —— 否则 缺乏竞争力哦。
——————————————————————————————————————————。
节约楼层——在这里 品论 楼下——

是啊:2016年6月11号,没能飞起来。。。
原因很清楚、解决方案也很明确,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俺现在还能预见预计到:下一个问题:今天重庆陌生厂家
新做的 离合器 有可能仍然不够大(会打滑)。好在俺新做的
【主传动板】已经预留了 可以安装更大 离合器的 位置空间,
哈哈,就算下次试飞发现存在离合器打滑的问题,也可以低
成本的给予解决。。。

今天早上:俺很庆幸的是:重庆陌生厂家 报价 比俺预期 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 做个 2片 1200毫米 等宽大桨 能载重 30Kg 的 吧。
希望你的 造价能低于三万人民币 ——  ...

飞不起来的东西,3k也没人要的。。。。

网友:
前边那个皮带是电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双翼翼载荷肯定是不够的。又不能做个很长很长的旋翼。

这里的“双桨”指的是两个旋翼而不是所谓的两片桨叶哦~
比如什么纵列式、横列式、交叉式、共轴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贵。废了就废了吧。

  今天 7月10日 下午,去 重庆的 陌生厂家,按时取货。看样子 做得不错。价格也比航模零件便宜 5倍 。很开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脱离数据谈理论都是扯淡,世界上一多半直升机都是两叶浆,怎么就载荷不够了?不够多少?

那你来说说数据先,怎么证明你的观点?反正我知道现在的直升机除了民用轻型,军用和大型运输直升机只能是多旋翼,这就是事实。想提高升力,要么增加面积,要么提高旋翼转速,然而双旋翼想达到多旋翼的翼面积必须就做的很长或者很宽。很宽阻力大,很长靠近翼尖的线速度太大,达到一定速度升力会急剧下降。所以太长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双桨”指的是两个旋翼而不是所谓的两片桨叶哦~
比如什么纵列式、横列式、交叉式、共轴式等等... ...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 7月10日 下午,去 重庆的 陌生厂家,按时取货。看样子 做得不错。价格也比航模零件便宜 5 ...

什么材质?30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来说说数据先,怎么证明你的观点?反正我知道现在的直升机除了民用轻型,军用和大型运输直升机只能是 ...

那么你说楼主发这玩意更接近民用轻型呢还是接近军用大型运输机呢?还是更接近航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你说楼主发这玩意更接近民用轻型呢还是接近军用大型运输机呢?还是更接近航模呢?

这个要看设计目的,飞行任务,跟什么军用民用没什么直接关系,它是以载重为目的,双翼方案不是优选方案,升力不够,这个楼主已用实践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你说楼主发这玩意更接近民用轻型呢还是接近军用大型运输机呢?还是更接近航模呢?

你可能不知道,就俺这个1200大桨的直升机,
翼尖的 线速度 已经达到 0.5马赫了。。。
另外那个模友,已经给你讲解过几次理论。

这个1200的大桨由于宽度较窄,升力比较小,
如果只用两片桨,靠提高转速,那么线速度
就接近 0.8马赫了。各种弊端将显现。。。

更不安全的是:转速高,离心力异常强大,
旋翼头的安全性就不好保证咯。。。

网友E:
楼主的这个飞机载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个飞机载重多大?

设计(有效)载荷30Kg,离地载荷——应该要做到40Kg才算合格——

意思是40Kg载荷飞机能持续离地
。————————————————————。
要达到这个指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巧今天上午
终于做好了,本帖的这个改进的零件,本周末装机,
2016年——7月30、31日 再次 正式试飞 。。。
。————————————————————。
目前仍然存在两个未知因素:
一、本帖的离合器 仍然是 保留原来的 直径和厚度,
    其传递功率是否满足满载时候,尚属未知。。
二、发动机是否给力 ? 是否真能输出 15Kw 功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计(有效)载荷30Kg,离地载荷——应该要做到40Kg才算合格——

意思是40Kg载荷飞机能持续离 ...

那你这个离地载荷不具有太多实际意义啊,如果真要是投入实际应用,估计有效载荷也就8-12k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这个离地载荷不具有太多实际意义啊,如果真要是投入实际应用,估计有效载荷也就8-12kg吧?

你买个 小日本的 雅马哈直升机 来测试测试吧。

俺这里呢:离地如果做到 40Kg,那么 打农药就可以30Kg

非要 只装 8-12Kg ,哈哈,也是 完全符合安全规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个 小日本的 雅马哈直升机 来测试测试吧。

俺这里呢:离地如果做到 40Kg,那么 打农药就 ...

看来你的还是要比鬼子的牛逼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成功,不知道楼主研发的这款用的是多大的发动机,本人也在一家无人机公司 恰巧也是做直升机 希望能和楼主交流下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不知道,就俺这个1200大桨的直升机,
翼尖的 线速度 已经达到 0.5马赫了。。。
另外那个模友, ...

请问下楼主有没有计算过 真的直升机 像那些 6桨8桨的桨尖速度有多快 还有这么小的飞机真的需要摆振铰和挥舞铰吗 感觉直接抓住桨尖两头,抬起飞机 变形好像挺大的,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替那两个的作用了 还有就是 那两个东西影响最大的好像是高速航线时会侧翻 ,如果不打算设计飞的很快,好像也不必太在意那个东西 我很想和楼主好好交流一下 多向楼主学习 想弄个小小的 试试

楼主:
据俺现在所知:目前所有的 直升机模式 飞行的直升机,
翼尖线速度 都没有超过音速,似乎都以0.8马赫为限,
因为载人机的飞行速度:算0.2马赫,这时候前行桨尖
已经非常接近音速了(1马赫)。

俺这架飞机只设计了 功能不全的 半跷跷板 挥舞铰,
意思是 有那么一点点 挥舞铰的效果。等7月30、31日
载重数据测试之后,如果用户苛求 悬停稳定性(操控性)
以后也是可以单独设计完整挥舞铰的旋翼头,估计那时候
旋翼头中联就不能用铝合金了,得改用 钢材质。

咱们这种飞机:高速性肯定不需要去考虑,若有了全功能
挥舞铰——直升机会像 四轴、六轴一样的悬停稳定性更好。

说到 振摆铰 其实俺这里 也没有阻尼器,也算是 功能不全
的振摆铰吧,主要是 依靠钢片弹簧,抑制旋翼启动时候的
甩桨行为。。毕竟是固体离合器,不是涡轮轴发动机 驱动。
——————————————————————————
另外:你所说的直接“抓住桨尖两头,抬起飞机”这是万万
不可以的,旋翼旋转的时候还有近 800公斤的 离心力呢。

你直接“抓住桨尖两头,抬起飞机”旋翼头桨夹很可能就折断
损坏,或者大桨根部折断。。。
——————————————————————————
32楼朋友——发动机是 240cc的,但是 国产发动机 都没有
做过出厂——上 测功机 检测,所以 性能 未知 啊。。

严格的说:发动机厂家 应该在出厂前,上 测功机 检测发动机:
例如按照6500转的转速、测功机设置为定速模式,风门、油门
全开,由发动机厂家:反复调 油针 使得 测功机 读数最大。

网友:
动力设备,上测功机是有必要的,,我公司这边使用的电机,都会上去测一下